EXCEL座標數據在SW做點或線或放樣曲線之草图_應用宏

楼主(2017-08-01):
執行對話表

EXCEL數據

執行過程

补充内容 (2017-8-2 13:31):
5#附檔(SWP及XLS)

网友:
送数学大神一波66666

网友(点评):
既然欣赏,那就为大师加分吧!

网友:
多谢大师的好工具!但没看到附件,期待大师分享。

楼主:
附SWP檔及練習的Excel檔(錐簧座標範圍C11:E203,球簧座標範圍L11:N155)
注意:宏里的黑色繁体字要自行改為簡字,否則可能不能執行.

(含SWP及XLS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SWP檔及練習的Excel檔(錐簧座標範圍C11:E203,球簧座標範圍L11:N155)
注意:宏里的黑色繁体字要自行改為簡 ...

多谢大师分享,第1个附件是宏,第2个附件是练习用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师分享,第1个附件是宏,第2个附件是练习用的,对吗?

為替諸大省"威望"把兩檔合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替諸大省"威望"把兩檔合併了

大师真贴心,这里下载扣分太狠了。

网友(点评):
可以執行嗎

网友:
由于在建房子还有采摘菠萝蜜,这两天有点小忙,还没试用。

网友(点评):
建房子是大事賀喜啦!

网友:
回大师,经操作,宏是可以运行的,但有问题:
1、原曲线是3D曲线

2、运行宏

3、得到的是平面曲线

请大师指点,是我方法不对吗?

楼主:
測試多次都這樣嗎?Excel的座標是否輸入正確.
我在2012,2017測試皆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試多次都這樣嗎?Excel的座標是否輸入正確.
我在2012,2017測試皆正常!

我用大师提供的excel文件,用宏执行C11:E203生成的也是平面涡状线。
我的SW版本是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大师提供的excel文件,用宏执行C11:E203生成的也是平面涡状线。
我的SW版本是2016

沒2016可試
如下在VBA編程開 "工具"-->"設定引用項目",對照一下把把有2012的引用找出2016的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2016可試
如下在VBA編程開 "工具"-->"設定引用項目",對照一下把把有2012的引用找出2016的試試.

多谢大师费心!大师的宏没问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要先打开EXCEL再打开SW才能生成3D曲线;
若先打开SW再打开EXCEL生成的是平面曲线。
真是非常赞的宏,再次多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师费心!大师的宏没问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要先打开EXCEL再打开SW才能生成3D曲线;
若先打开S ...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师费心!大师的宏没问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要先打开EXCEL再打开SW才能生成3D曲线;
若先打开S ...

如附圖

网友(2017-09-05):
新手下载不了哦

网友B:
就到这一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到这一步,就不行了。

沒開 有座標點的Excel檔嗎? (要 .xls 的副檔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開 有座標點的Excel檔嗎? (要 .xls 的副檔名)

打开solidworks前,excel文档就打开了,然后打开solidworks软件,新建文档,执行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開 有座標點的Excel檔嗎? (要 .xls 的副檔名)

excel文档的存储位置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cel文档的存储位置有要求吗?

沒關係,只要開檔就行.

什麼是 "新建文档"  執行宏之前Excel的座標文件(.xls)就要開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關係,只要開檔就行.

什麼是 "新建文档"  執行宏之前Excel的座標文件(.xls)就要開檔了.

这个是新建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建文档

1. 先開 Excel的座標文件(.xls).
2. 再新開SolidWorks 零件檔.
3. 執行 main 宏.

网友(2018-04-18):
学习了,感谢大神

网友(2018-08-17):
膜拜大神,神操作

网友(2022-02-22):
引用 楼主:
附SWP檔及練習的Excel檔(錐簧座標範圍C11:E203,球簧座標範圍L11:N155)
注意:宏里的黑色繁体字要自行改為簡 ...

果然是高手,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3-12-19):
大佬,SolidWorks之Excel坐标点生成3D草图宏程序附件没有看到

网友:
请问大佬,弹窗是这样没办法选择画线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