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微形组件怎么翻转到位

楼主(2017-08-02):
动画上是一个双工位模具,要使组件在如下已知条件的情况下,从左工位顺利翻转180度,这个机构怎么做?
1、工件组最大尺寸8.5mm(其余比对就是);
2、整个模具放在P.C.D=直径600的回转台上,并且是回转台不停地在匀速转动;
3、翻转抬升高度不能超过180mm(其余空间不限)

网友:
用吸盘行不

网友A:
工件是如何进入第一个工位的,夹持,输送,定位,脱离。能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是如何进入第一个工位的,夹持,输送,定位,脱离。能参考一下吗?

工件在左模腔内,完成前道销子组焊后,随模具跟着转盘转入进来。

网友(点评):
我以为我的问题很清楚。但从你的回答看来,没有准确传达到你

网友B:
这个大神是玩模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件在左模腔内,完成前道销子组焊后,随模具跟着转盘转入进来。

我想了想,这样问你:
那个亮晶晶的三角形的片子,的夹持,输送,定位 的方式。

还有一个疑问,一般这类运动,采用分割器间隙运动。你这个是匀速运动,好奇。

网友:
坐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想,这样问你:
那个亮晶晶的三角形的片子,的夹持,输送,定位 的方式。

现在只是做一个在线翻转,所以连续以节省时间。至于白色件是与销钉焊好的,定位靠销钉孔和过上的导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神是玩模具的

在非标这一行,什么都做,什么都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