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见过图上的轴承配置

楼主(2017-08-02):
求解这两种轴承配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一对角接触轴承两端双向固定,单个轴承端游动支撑。

网友A:
下图应该是受向右轴向力比较大的工况下使用

网友B:
上面那一种是左边固定,右边游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应该是受向右轴向力比较大的工况下使用

单个轴承的那一端只是支撑作用,轴承外圈和轴承座是间隙配合,根本不会承受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一种是左边固定,右边游动的吧

是的,下面的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轴承的那一端只是支撑作用,轴承外圈和轴承座是间隙配合,根本不会承受轴向力。

如果下图右端也是游动,那还真看不出用角接触有什么意义

网友:
你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吧,这两个是不同类型的轴承和安装,受力不一样,用的场所也不一样。

网友:
一对安装可承受双向的轴向力,单个只能承受单向的轴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图右端也是游动,那还真看不出用角接触有什么意义

我也这么认为,如果游动完全可以用深沟球轴承,上面那个图典型的丝杠支撑结构

网友:
这个就是滚珠丝杆常用的一端固定,一端支撑啊

网友:
右边轴承应该是轴向游动的,角接触没意义,但也能满足要求。为啥这样?是不是统一采购?现有备件直接使用?

网友: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