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丝杆搭配光轴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7-08-02):
如图

1

1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一根导向轴不够,还有一个转动的自由度需要限制,所以从精度和稳定出发需要两根。丝杆和导向轴都是越靠近负载重心越好

网友B:
用两根导向轴,因为丝杠电机中间框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自己用手晃动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现在用一个光轴,相当于旋转自由度用这个丝杠电机限制了,肯定晃动,人家用的花键就不一样了,没有旋转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导向轴不够,还有一个转动的自由度需要限制,所以从精度和稳定出发需要两根。丝杆和导向轴都是越靠近负 ...

对的,一个导向轴从设计的时候就出现了方案性错误,现在已经把光轴换成了直线导轨,可以解决晃动量的问题。  丝杆和导向轴有没有说谁前谁后之分,丝杆和光轴那个靠近重心好呢!      我觉得我丝杆在前也是错误设计的一种!

网友(点评):
丝杆在前好

网友(点评):
美观实用的设计

网友C:
如果是做逆向 你应该考虑的事上面的工作部分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感觉你这个出现晃动就是因为重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根导向轴,因为丝杠电机中间框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自己用手晃动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现在用一个光轴,相当 ...

恩恩,刚开始设计方案的时候考虑的不仔细造成的后果,以前设计同类型的模组是丝杠电机跟花键杆搭配,在上升的基础上还要旋转晃动量基本忽略不计了。  我现在这个模组只需上升才考虑换成的光轴,但晃动量实在是不能接受,现在对光轴又重新定义了。
图中是我以前的方案用的同步带,一断电立马就掉下来,直接把我针给撞歪了。现在又回到原来这个方案了只不过把同步带换成丝杆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一个导向轴从设计的时候就出现了方案性错误,现在已经把光轴换成了直线导轨,可以解决晃动量的问题 ...

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重心偏离一些不会有啥影响,主要看空间利用和美观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逆向 你应该考虑的事上面的工作部分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感觉你这个出现晃动就是因为重心的原因

重心离导向轴不是很远,丝杆电机与螺母之间的间隙比较大,导向轴间隙也大,动起来就晃了,虽然间隙不是非常大,但是我这种结构相当于一个杠杆了,直接把间隙量放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刚开始设计方案的时候考虑的不仔细造成的后果,以前设计同类型的模组是丝杠电机跟花键杆搭配,在上 ...

你这个结构看起来不轻啊,为什么不用带刹车的电机,这种竖直升降的机构,如果负载大最好带刹车,还有你用同步带传动,时间长了精度有影响的,还是丝杠好点,就是成本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看起来不轻啊,为什么不用带刹车的电机,这种竖直升降的机构,如果负载大最好带刹车,还有你用 ...

这个结构很轻了,臂头的重量在3斤左右,以前那个A版的机器上用的,现在这个是A+,本来说是用刹车电机,但是刹车电机相对于丝杆电机来说比较贵,所以采用了丝杆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重心偏离一些不会有啥影响,主要看空间利用和美观要求

光轴和丝杠电机前后顺序有讲究吗

网友D:
建议楼主将光轴直接换成线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很轻了,臂头的重量在3斤左右,以前那个A版的机器上用的,现在这个是A+,本来说是用刹车电机,但 ...

步进电机的制动扭矩很小的,你这个又没有减速机,掉下来很正常

网友E:
主要还是光轴跟直线轴承间隙太大了,换成滚珠衬套,间隙弄小些

网友F:
导向轴离负载近要好点,这样力臂短一点。间隙和受力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向轴离负载近要好点,这样力臂短一点。间隙和受力都会好点

正好干了件蠢事,导向轴放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将光轴直接换成线轨,

已经把光轴换成线轨了,正在加工中!加刹车电机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光轴跟直线轴承间隙太大了,换成滚珠衬套,间隙弄小些

直接上线轨了,这样稳定性也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光轴换成线轨了,正在加工中!加刹车电机也是可以的

哦,

网友G:
丝杆电机和滚珠丝杆的区别是丝杆电机的导程和直径匹配好的时候,有自锁功能,相当于电机加上了一个刹车(例如你同步轮同步带+带刹车电机也是可以完全做到的只是价格差异)!另外光杆和丝杆前后顺利肯定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看负载大小。因为正常的情况下,都是靠光杆来承受负载弯矩的影响,而丝杆是不承受弯矩的作用的,结合你的负载和结构,抖动就是必然的了!

网友H:
我的理解是丝杆和重心距离越短越好

网友:
占个楼,评论很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丝杆电机和滚珠丝杆的区别是丝杆电机的导程和直径匹配好的时候,有自锁功能,相当于电机加上了一个刹车(例 ...

终于等到你!这样解释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理解是丝杆和重心距离越短越好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主下降抖动厉害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一根光轴不行
1、假设机构中没有丝杆这个部件,那么运动件是不是就没有径向定位功能?
2、由上得出结论:丝杆在机构运动中不仅存在力传导作用而且还存在锁住运动部件径向转动自由度的作用。
3、运动部件震动源头还源于受力不均,而丝杆既要旋转传递力也要轴向锁住力,所以丝杆受力存在问题。当工件向上运动时由于运动部件存在重力所以能够起到消除一定的传动间隙(重力与运动方向相反),而向下时由于工件向下的重力与丝杆滚珠的方向是同的所以就没有重力能够抵消转动时的间隙导致抖动量加大。

解决根源在于
1、丝杆只起到传导力的作用,而限制自由度作用的交给其他部件执行。
2、换更大更合适的丝杆(非正解)

网友:
换线轨的话需要换钢珠直径大点的线轨且最好选用加长型的滑台,不然很容易坏。我觉得还是双导柱的比较好。

网友(2017-12-01):
引用 楼主:
对的,一个导向轴从设计的时候就出现了方案性错误,现在已经把光轴换成了直线导轨,可以解决晃动量的问题 ...

你这些加工件用的什么材质,表面什么处理方式

网友:
我觉得丝杠需要放在后面,导向放在前边,想当一个悬臂一样,动力放在后面,上下的精度需要导向保证。如果我是你我会试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刚开始设计方案的时候考虑的不仔细造成的后果,以前设计同类型的模组是丝杠电机跟花键杆搭配,在上 ...

肯定掉,没制动。

网友:
塑料管怎么画的,会跟着上下移动而弯曲吗,请赐教

网友:
各位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尤其对于重心,限制自由度的分析也很精彩。
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为啥上升的时候晃动小,下降的时候晃动大?
晃动是上下还是左右摆动呢?

网友:
竖直方向传动最好带刹车呢

网友:
换成直线滑轨更稳点

网友:
导向不够,

网友(2020-09-17):
继续努力,多试几次,实在不行,全部外包

网友:
移液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