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噪声问题

楼主(2017-08-02):
        背景介绍:由于非标要求,设计一套采用丝杆传动的上升下降结构,其示意图如下。运行一段时间后,丝杠运行过程出现尖啸声,判定为滚珠磨损

现更换新丝杠后,运行2天,噪声逐渐增大,故分析改善

下图为简单的示意图(外包的东西,没有图纸,粗略画的)

在丝杠安装过程中,发现滚珠滑块与滑轨的水平度不够,导致装配后,滚珠滑块有额外受力,导致滚珠磨损验收(下图简单示意)

       求助问题:现在这边的安排应该是要改连接板,现有连接板在螺丝锁紧后,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一个额外的力,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连接方式/方案给予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A:
调驱动器的参数试试,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结构调了很久没效果。
后来跟电气的看了下,具体驱动器的什么参数我就不懂了。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调了一个电气的什么比例,尖啸就没了。

网友:
连接板和滚珠滑块之间的间隙控制在0.2mm内没问题吧?滚珠螺母和滚珠滑块间隙配合 单边间隙至少0.2mm  螺丝孔如果是M4 开4.4 4.5 的 。珠螺母和滚珠滑块间的螺丝最后锁。

网友(点评):
好的,等下去试试,谢谢

网友B:
几年前我们机械工程师也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车间工人师傅要装一个星期,我听了简直惊呆了。其实你只要认真分析一下这机构工作时的受力情况,稍微改一下,加工装配就会没任何精度要求,3分钟就可以装好,滑溜无比,绝不梗死

网友(点评):
3分钟俺是搞不定,拿螺丝都去两分了。但大侠说的方法是存在的,半小时内俺连装带调都结束了

网友:
锁平了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驱动器的参数试试,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结构调了很久没效果。
后来跟电气的看了下,具体驱动器的 ...

这个时候就是机械和电气在扯皮了,这个怪不到电气,这结构几乎到处都是,但我第一眼看它就觉得在大部分场合根本不合理。学过机械的人从我这两段跟帖里应该已经想出整改方案了

网友(点评):
实质问题确实是结构件的精度(加工、安装)不够。 只是说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这样去解决。

网友:
装配问题,由于加工误差,连接板与滑块有间隙可以用铜片垫

网友C:
不要做成硬性连接。
这样做本身就很难保证丝杠不受力。高度无法一定一致。
错误的设计

网友(点评):
请问弹性连接大概有什么样的结构,如果可以的话,分享一下好么,谢谢了

网友:
数控机床上成熟的结构都是这样的。

网友:
cnc  雕刻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伺服驱动的参数   更改惯量参数试试

网友:
连接丝杆螺母的块块做成高度可调的不行吗?

网友:
联轴器,万向节不都可以吗?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是,因为两边滑轨滑块出现高低差所以导致丝杆磨损,出现噪音,那解决办法很简单了啊,直接去看上银的滚珠丝杆组安装方法,照着上面的装配就好了,我感觉你们那是不是没有专门的钳工,不然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做成硬性连接。
这样做本身就很难保证丝杠不受力。高度无法一定一致。
错误的设计

不是结构的锅吧,这结构烂大街的了,包阔各个有名厂商的线性模组都是类似结构,个人觉得主要问题是装配问题和加工问题吧,当然,不排除滑轨滑块太垃圾,精度不够。

网友:
结构是否过定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们机械工程师也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车间工人师傅要装一个星期,我听了简直惊呆了。其实你只要认 ...

请问下是怎么修改的呢?怎么来弥补加工装配的误差,谢谢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都是这样设计结构的,也没遇到过,有间隙通过垫片调节,各零件的精度是需要保证的;标准结构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中间装那个丝杆螺母的座子是要测量后配磨的,或者加垫块的。一般我们做机床这些精配合出来的精度都要求在一个丝以内的,怎么可能出现丝杆磨损的情况。你们如果测不准的话可以把那个装螺母的座子内孔加大0.1到0.2,保证孔的中心线与连接面平行就很好调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是怎么修改的呢?怎么来弥补加工装配的误差,谢谢

侧面固定

网友:
从噪声来源来找问题

网友(点评):
噪声来源是丝杠非正常受力,导致丝杠磨损严重。当然丝杠转速过快也是一部分原因

网友:
建议固定方向换一个,或者加垫片

网友(点评):
现在这边采用类销钉结构,用等高螺丝连接,有所改善

网友:
机械结构的安装定位有比较大的误差,楼主还是从机械装配方面着手,多做一些检测

网友:
丝母改为侧面连接,再有问题直接找装配。

网友(点评):
这边现在采用的是等高螺丝,等高螺丝下半部为螺纹,上半部为光轴,目前还在看效果

网友:
有缝隙就加垫片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滚珠丝杆滑块侧面有没有连接孔,可以考虑做成侧面连接的方式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的二逼工程师的名言:装配,装配,既要装也要配。设计得一塌糊涂,把希望寄托在装配身上,装配工打眼攻丝,打磨,切割,烧电焊,垫铜皮,啥都在搞,老板老是责怪装配师傅不爱干净,机器装好了到处都是脏的,我就说这跟装配工毛的关系,全是机械工程师的责任,早点滚蛋的好

网友:
1.设计时固定螺母的空加大,预留足够的余量。
2.加工精度保证。
3.装配的时候走点心,要求高一点
4.还不行就塞尺测距,加垫片吧!

网友:
直接用塞尺测量间隙值,然后搞等值厚度的铜箔或塞尺垫在间隙里调平

网友:
这个配磨一个垫片就可以啦,首先可以用塞规来确定两之间的间隙,垫片可以装在螺母装在螺母座下或者是拖板下。很方便的

网友:
丝杆一端固定

网友(点评):
嗯,还是你厉害

网友:
丝杆电机端上一个轴承就可以了 尾部不要上轴承,这样可以降低对零件的加工跟装配精度。
你这种问题主要还是丝杆的自身强度抵消不了外力,主要问题有两点1、零配件加工装配精度2、丝杆的强度(直径太小)

网友:
既然有明显的装配误差存在,建议重新组装,类似雕刻机导轨和丝杆安装调试过程,打表校对,通过安装面的刮铲调整到满意范围,丝杆螺母座间隙就垫片补偿,国产成品机里经常垫各种东西。

网友B:
我们想要得到的仅仅是平行于丝杠的推力,结果大家都是把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丝杠螺母座和平台的垂直连接,这结构我真心觉得不合理

网友:
塞尺测一下 垫一下就好啦 小公司做零件加工不到位的多了去了 比如那个丝杠螺母 你标中心到安装面±5丝 他可以给你做成±0.5甚至1个的都有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用模组呢,这样的话装配就不会有这么些问题了。
简单方便。

网友:
现成的模组两三千块钱一套,又便宜又好用不买来用,非要在这里搞事情,设计不到位,加工误差大,组装不会装,然后组出来一个废品,搞死一大堆人,何必呢

网友E:
本人自己想了一个结构,就是滑块不要和连接板直接固定死了,画了个示意图,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想要得到的仅仅是平行于丝杠的推力,结果大家都是把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丝杠螺母座和平台的垂直连接,这 ...

你来个合理的

网友:
安装的时候,螺丝先不要锁死,运行一段时间在缩紧

网友:
拜托,由于加工精度,各尺寸原因,不要直接装上去了,换个方式侧面开大点间隙孔组装,或者做转接板等。

网友F: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获1  看下这种连接方式,或者连接块尺寸公差直接做好,这样也不会有问题,最后调试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螺母与螺母座是间隙配合,0.4的间隙,留些调节空间

网友:
这个结构是经典结构啊。
你的装配没装好,0.2mm的间隙是很大的。
装完了,有经验的工人旋转下丝杠,通过旋转的力的大小就知道丝杠装没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这种连接方式,或者连接块尺寸公差直接做好,这样也不会有问题,最后调试好就没问题了。

你的图上这个像是无杆气缸而不是丝杆吧?
无杆气缸那样没问题,需要浮动连接,丝杆这样做其实不好
那两个块配合间隙大了,影响丝杆精度,小了非常不好装,而且为了使用稳定性,2个零件都必须淬火
这样代价比直接垫铜片要大

网友:
我是外行,说错勿怪。
连接板和滚珠滑块间有空隙,那加个垫圈再拧螺丝会不会好些?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连接件的孔改大,我们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7-09-12):
引用 网友E:
本人自己想了一个结构,就是滑块不要和连接板直接固定死了,画了个示意图,请参考

这个结构我用过。当时因跨度比较长(800mm),担心变形后丝杠受力很大,所以做了个中间连接件。确实很好。

网友:
。。。。。。设计的时候在连接板上左右各打两个基米孔,用基米螺丝调节好滑块水平之后再固定好连接板与滑块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