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轮组如何做动画

楼主(2017-08-02):
如何做才能按实际的动起来

网友A:
试试装配里的带传动,然后给箱子做提升动画,不行用3D Max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装配里的带传动,然后给箱子做提升动画,不行用3D Max做吧

带传动不行,他那些一定要绕着轮子,蛋疼

网友:
SolidWorks,插入--装配体特征--皮带/链,或者 在装配体菜单栏 ,单击“皮带/链”
楼主不妨试试看

网友B:
仿真做一个,可用线缆副我用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嗎

是的,步骤怎么样啊

网友:
不得不说SW这块机械式运动仿真还是挺强度大,像齿轮与链条这类比UG好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仿真做一个,可用线缆副我用ug

说话文明点,这么大人了。不管用啥做都是技术交流对不。出口就脏话成何体统,我相信人家群主创建这个也是为了交流,不是来装逼的吧!!!救你说的这句话就知道你这人咋样了。就算你啥都会,你也就是个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话文明点,这么大人了。不管用啥做都是技术交流对不。出口就脏话成何体统,我相信人家群主创建这个也是 ...

??

网友:
引用 楼主:
??

没事刚才有一个说脏话,打扰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话文明点,这么大人了。不管用啥做都是技术交流对不。出口就脏话成何体统,我相信人家群主创建这个也是 ...

智商低我也没办法,你自己看看从头开始到最后谁的问题,就算说错了也没必要骂人啊,我提啥场子了你说说?无稽之谈。要你这么说学数学的不能学语文了?搞机械的不能动材料了?会SW的不能懂CAD了。

网友:
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
如果是做动画,三维设计软件在简单便捷方便还真没有能出SW其右的;做仿真的话,可以优先考虑一下UG或者ADA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约束关系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我懂了,我是用路径长度标注尺寸弄的,话说你这个动画视频怎么弄的,能教教我吗,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了,我是用路径长度标注尺寸弄的,话说你这个动画视频怎么弄的,能教教我吗,谢谢您

Camtasia Studio 軟件錄屏做成 GIF 文件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学会录制了。

网友:
有点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