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SW焊件轮廓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8-02):
建立SW焊件轮廓后保存,然后弹出对话框,对话框内容为:“此库特征零件可能包含与所选特征不相关的特征,您是否要生成一个简化版的库特征零件,该零件不包括不相关的特征?请注意这可能生成在库特征零件内的重建错误”。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放错地方了,成了一个库特征,而结构件轮廓根本不是库特征

能描述具体一些吗,大神,我保存的后缀为“Lib Feat Part(*.sldlf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描述具体一些吗,大神,我保存的后缀为“Lib Feat Part(*.sldlfp)”

在草图点右键,添加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草图点右键,添加到库

网友:
添加库是正解

网友C:
可能画轮廓图的方法不对,用库里面已有的零件直接更改,然后保存比较好。

网友(2020-09-08):
朋友遇到跟你同样问题,新建型材草图无法保存,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画轮廓图的方法不对,用库里面已有的零件直接更改,然后保存比较好。

朋友库里的文件怎样才能打开草图而进行更改呀

网友(2024-07-16):
选择  ,选择草图,反键  添加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