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具栏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7-08-02):
前几天工具栏里评估命令没了 今天为了找评估命令  又把大按钮搞没了工具栏设置如图   又找不出来 上论坛来求助了  请圈里大侠帮帮忙

楼主:
我是弄不出来这个

网友:
在评估按钮上右键一下?里面有个使用带文本的大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弄不出来这个

你是说的工具栏吧?

网友:
界面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我用的办法是在菜单视图栏里找到工作区,点默认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