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削螺纹中断了怎么继续?

楼主(2017-08-02):
如果说数控车削螺纹暂停无效,在加工比如大的绳筒中大螺距螺纹过程中,刀具损坏或是设备断电了。螺纹车削了一半,该怎么继续?

网友:
重新找起点,有的车床应该有主轴定向功能,把主轴定向来找到螺纹起点。

楼主:
很麻烦吗?

网友:
找出原点后,重新加工即可~

网友:
1、数控机床一般都是用的机夹刀具,换个刀片,重新走一遍即可
2、机床断电的话,绝对编码器的机床不需要回零点,相对编码器就需要回零点之后再加工了

网友:
重新走一遍就行,螺纹加工比较简单,重走一遍耗时也不多。

网友:
断了,重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