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升降装置,借鉴叉车

楼主(2017-08-02):
如图,借鉴1吨手动液压升降叉车,现有以下问题望各位赐教;预计承重800kg,长1300,高500,宽160

1.叉齿16槽钢焊接,并有底板焊接,打算直接焊接然后烤漆使用,是否需要其他工艺处理?
2.因为托盘大小不一样,需要调节间距,如图设计是否可行?30导轨,双滑块

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图在何处?

楼主:

如图,借鉴1吨手动液压升降叉车,现有以下问题望各位赐教;预计承重800kg,长1300,高500,宽160

1.叉齿16槽钢焊接,并有底板焊接,打算直接焊接然后烤漆使用,是否需要其他工艺处理?
2.因为托盘大小不一样,需要调节间距,如图设计是否可行?30导轨,双滑块

望各位赐教

网友B:
楼主说的叉车是哪一种,液压搬运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在何处?

网不行,传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叉车是哪一种,液压搬运型的吗?

手动液压升降,1T的那种

网友(点评):
不说用直线导轨是否可取,运动上可以,没必要每边用三根导轨,两根够了。

楼主:
图在6楼,网不好,一开始没传上去

网友:
1.气缸太小,响应不够
2.导轨最好计算一下承载
3.导轨不好安装调试
4.做必要的缓冲机构

网友C:
果断用液压动力

网友:
两根导轨承载能否承载住托盘的重量,需要仔细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用液压动力

整体需要自动控制升降,精度是不高,±1mm以内误差都行;但是位置3个以上,如何控制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动液压升降,1T的那种

两根滑块受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