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受力分析怎么看?

楼主(2017-08-02):
请问这些具体怎么看?能承受多少力不会变形。我只知道多少牛。单位如果是N/M^2的话,压到50mm长的矩形管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帮忙

网友:
约束方式很诡异啊,左右侧面给了固定,是焊死的?!正常上方承重,主变形应该发生在管的两个侧面才对

网友(点评):
所以层主提出约束很诡异啊。约束的不合理分析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网友A:
有三种显示,位移,应力,还有一个应变。你可以右键显示的,根据你自已的需要。从你图上看应是位移0.002MM,应是安全的。

网友(点评):
2.284*10^-2=0.02284

网友:
有限元分析和边界元分析方法正迅速成为复杂应力分析问题的提出解决方案时的选择方法。然而,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如果不了解背后的理论是十分危险的。这些方法总是会给出一些结果。不幸的是,如果问题提出和采用了不适当的边界条件时,这些结果是不会正确的。

网友:
我也是看不懂,位移值竟然是负数,而且是E的负二次方,这样只有0.01的单位了,变形应该很小啊;你是不是把变形比例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三种显示,位移,应力,还有一个应变。你可以右键显示的,根据你自已的需要。从你图上看应是位移0.002MM ...

你图中的那个梯形表是形变量。你画的那个方通的意思是两边固定,上面受力。在你施加的这个力的作用下,方通发生了形变,最大形变处就是中间红色的部分,对应梯形表最顶端也是红色的 形变量是:2.284 x 10负二次方=0.0284mm  你看在这种形变量的情况下对你的精度要求有没有影响,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就需要加厚方通壁

网友:
请问这些具体怎么看?能承受多少力不会变形

1. 應該是檢討允許变形量是多少.

2. 判定強度的安全係數是多少就要看應力了.

网友A:
solidworks中有一个钢梁计算器,可以设计计算的

网友:
如果是想知道受力情况,切换至应力那图,查看右边那个表最高的数值有没有大于你选用的材料的屈服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中有一个钢梁计算器,可以设计计算的

我看了上面的评论,明白了一大半了。好谢谢你们哦。至于那个钢梁计算器是在哪里的?主要是承重?我记得迈迪好像也有类似的钢梁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