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来答疑,关于齿轮泵的问题

楼主(2017-08-02):
       各位大神好:
       我公司有一套进口喷洒系统,该系统由进口电机驱动一个闭合式的叶轮泵。现进口电机进水线圈短路。由于价格较贵,我公司打算用国产电机替代,由于国产电机转速不高,考虑加一个增速齿轮是转速达到4000r/min。
       进口电机参数如下:输入转速4000r/min,功率:2.4马力(1.8kw)。泵出口压力60psi。
       国产电机参数如下:输入转速3000r/min,功率:1.5kw。泵出口压力未知。

       现有以下疑问,望各位大神答疑:
      (1)用国产电机加增速齿轮箱的思路使泵转速达到4000r/min可行吗?
      (2)由于国产电机本身功率小,加上齿轮箱的摩擦,泵的负载,即使转速能达到4000r/min,是不是压力也达不到60psi?
      (3)能否不加增速齿轮箱,只通过国产电机+更改叶轮泵直径的形式使泵出口压力达到60psi?
      (4)本人寻国内24v直流电机,要求参数接近进口电机参数
      感谢先!

网友A:
24V的直流电机是否太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的直流电机是否太小了啊??

进口设备电机就是用的24v直流电哦

网友B:
进口直流电机是串励吗?

网友C:
功率小了,你输出的转速再变大, 你的输出扭矩可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小了,你输出的转速再变大, 你的输出扭矩可就小了

那要怎么解决好呢?
不用增加转速了 ,把叶轮泵的直径改大一点会不会泵出口压力大一点呢?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直流电机是串励吗?

大神,我表示不知道是串励还是并励哦

网友D:
单看现在功率转速都小,不可能达到原来泵组的能力。
但也要看实际使用情况,主要看你能不能接受流量减少的情况,压力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看现在功率转速都小,不可能达到原来泵组的能力。
但也要看实际使用情况,主要看你能不能接受流量减少的 ...

流量可以减少 但是不能少太多 。如果3000r/min直接驱动叶轮泵,怎么做才能压力够60呢?
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7-8-3 13:36):
负载越大压力越大吗 ?

网友(点评):
压力是你负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