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16版添加型材库后无法调用

楼主(2017-08-02):
请教各位高手,添加了SolidWorks型材库后,无法调用

网友:
型材库放的位置没有对。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照网上把路径放对。

网友:
一是楼上说的可能性,更多的可能性是文件夹层级多了。SW要求两级层级,楼主没准需要手动删除一层文件夹

楼主(2017-09-15):
谢谢 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