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Ra12.5以上怎么理解?

楼主(2017-08-02):
粗糙度“Ra12.5以上”怎么理解?1、比Ra12.5光滑,达到Ra6.3、Ra3.2。理由:一般都要求表面越光越好,“以上”说明要比Ra12.5好。   2、比Ra12.5粗糙,达到Ra25、Ra50。理由:Ra指表面轮廓高低不平的一个值,12.5μm。数值越大说明越粗糙,“12.5以上”说明要大于12.5μm。 这两个应该怎么理解呢?有没有标准的说法?

网友A:
粗糙度“Ra12.5以上的表达本身就有问题。少了个值字。
应该是粗糙度值“Ra12.5以上或者以下

网友B:
这句话语法上有歧义,不能用。到底是大于12.5  还是表面质量比12.5好,
再一个你这个讲法就不对
一般图纸上是根据怎么用直接标明,不可能你这种用法,要是真要语言形容,工艺上也不会是这种形容法,而是具体加工方式的体现:12.5用气割,3.2是镗、铣,1.6是磨等等(粗精铣XXX,保证XXX,粗糙度达RAXXX)。
这个疑问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网友C:
通常理解为小于12.5的  表面光洁度越来越高

网友D:
表面粗糙度当然是越光越好,但是成本也会增加,粗糙度值较大,那么加工的成本也会相应减少的

网友(点评):
还是看要求吧,我们有个产品,接触面要求增大摩擦,所以粗糙度不会要求高。

网友(点评):
对加工而言,那就更好了,少了不少工序呢

网友E:
12.5一般有的铸造就可以做出来,或者火焰切割,切割机切割的那种,6.3跟3.2一般的车床可以做出来,1.6 就是要精车 铣刀 刀片一定要好的就可以做出来。再高的就是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Ra12.5以上的表达本身就有问题。少了个值字。
应该是粗糙度值“Ra12.5以上或者以下

如果有了“值”字应该怎么理解呢?是指比12.5粗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语法上有歧义,不能用。到底是大于12.5  还是表面质量比12.5好,
再一个你这个讲法就不对
一般图纸 ...

对,一般图纸直接标注多少就好了,这事是因为今天同事有个汇报资料,文字叙述,该面粗糙度要在“Ra12.5以上”,感觉有歧义。如果要表述比12.5光,怎么表述合适些?

网友(点评):
那说完整就可以,然后要求打磨或者上一道加工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理解为小于12.5的  表面光洁度越来越高

感觉还是容易引起误解。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文字表述方式?

网友F:
一般标这个粗糙度的意思,就是需要用切削的方法把标注表面加工一下,俗称见光。

网友:
都是菜鸟,粗糙度值一般代表最大值,Ra1.6代表测量值要小于1.6。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默认是无要求,就是随意,所以有要求就是小了,要不就没必要要求了。

网友:
一般Ra3.2,要求高点Ra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标这个粗糙度的意思,就是需要用切削的方法把标注表面加工一下,俗称见光。

你好,可能你没细看内容,我主要问的是 “12.5以上”中的“以上”怎么理解,说“以上”是比12.5要光呢,还是要比12.5粗糙?行业有没有标准点的说法?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还是直接问清楚比较好,也有不少方面要求粗糙度大一些,比如表面需要固化结缘层,我们单位的喷砂机有很多时间就是为了把加工件粗糙度搞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面粗糙度当然是越光越好,但是成本也会增加,粗糙度值较大,那么加工的成本也会相应减少的

同意楼上的,粗糙度的要求和产品本身的性质要求有关,像曲轴的油封我们这里要求的粗糙度值Ra在0.2-0.6。不是越小越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能你没细看内容,我主要问的是 “12.5以上”中的“以上”怎么理解,说“以上”是比12.5要光呢, ...

以上”怎么理解”------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老工程师给新来的同事指导一个零件技术要求事项时,说道表面粗糙度要求时,就用了“以上”。过后我问他“以上”是指大于还是小于,他不加思索地回复,当然是小于。这主要是原来光洁度用划几的惯性。

网友(2017-09-25):
引用 网友E:
12.5一般有的铸造就可以做出来,或者火焰切割,切割机切割的那种,6.3跟3.2一般的车床可以做出来,1.6 就是 ...

讲的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Ra12.5以上的表达本身就有问题。少了个值字。
应该是粗糙度值“Ra12.5以上或者以下

我在工作中写成"粗糙度Ra值12.5?m以下‘’,?是希腊字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