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龙门侧头程式

楼主(2017-08-02):
小弟用UG 编写的龙门侧铣头程式 话不多说直接上代码
求大家指教一下
%
O01
(NC:M54-OP1-01.ptp )
G40 G17 G49 G80
G91 G28 Z0.
T00
M06
(NAME25R0.8 D:25.00 R:0.80 )
G00 G90 G54 X150. Y30. S0 M03
G43 Z25. H00 M08
X4.81
G01 X1.81 F1700.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4.81
G00 X150.
Y30.
X4.62
G01 X1.62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4.62
G00 X150.
Y30.
X4.43
G01 X1.43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4.43
G00 X150.
Y30.
X4.24
G01 X1.24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4.24
G00 X150.
Y30.
X4.05
G01 X1.05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4.05
G00 X150.
Y30.
X3.86
G01 X.86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3.86
G00 X150.
Y30.
X3.67
G01 X.67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3.67
G00 X150.
Y30.
X3.48
G01 X.48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3.48
G00 X150.
Y30.
X3.29
G01 X.29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3.29
G00 X150.
Y30.
X3.1
G01 X.1
Z0.0
Z-85.
Y18.
Z0.0
Y6.
Z-85.
Y-6.
Z0.0
Y-18.
Z-85.
Y-30.
Z0.0
Z25.
X3.1
G00 X150.
M05
M09
G91 G28 Z0.
G28 Y0.
M30

  各位看下对不对

网友A:
最好有个图纸什么的参考一下,另外,龙门侧铣的话,只要平面选对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你目前选择的是G17平面,好像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B:
G54 刀具偏置给的准不准,不撞刀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
记得UG可以模拟路径,那还是3.0时代学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个图纸什么的参考一下,另外,龙门侧铣的话,只要平面选对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你目前选 ...

就这个
东西比较长 没办法立起来只能侧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G54 刀具偏置给的准不准,不撞刀就没什么问题了

不是很清楚怎么给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UG可以模拟路径,那还是3.0时代学的点

看模拟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个
东西比较长 没办法立起来只能侧铣

选择ZY平面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ZY平面加工

是不是坐标系选择要加工的面,写刀路的时候刀轴选矢量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坐标系选择要加工的面,写刀路的时候刀轴选矢量方向

是的,模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加工的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模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加工的方向的

哦 那不是说  有专门用侧头的后处理么
我用普通的三轴后处理 做出来也可以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不是说  有专门用侧头的后处理么
我用普通的三轴后处理 做出来也可以的对不对

是的,可以的,但是程序需要有一点改动,平面选对,然后,坐标轴需要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的,但是程序需要有一点改动,平面选对,然后,坐标轴需要改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