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出图讨论(二)多孔板的出图方法

楼主(2017-08-02):
       在非标设计中,附图中这样的一块基准板面,要在它上面布置很多机构。结果造成了与此相连接的各种穿孔(光孔、螺孔)也很多。有时甚至可以用满天星来说它也不为过。      不知你碰到这种情况时,是怎么进行进行下去的?

网友A:
我公司大底板的解决方案分两种(铁件):
1,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只在图纸上标注形位公差,孔大小(主要是牙孔),出图+3D(step格式)。CNC加工。
2,精度要求一般的情况下,在图纸上标注板的平面度与厚度要求,孔大小(主要是牙孔),出图+dwg格式,激光割+打点,拉回来摇臂钻加工。
公司小这样做没遇到大问题。

网友:
楼上专业!

网友B:
SOLIDWORKS很多孔就用孔表出。

网友:
这个看看你用什么加工方法,位置精度高的那几个孔最好加工中心定位,定位有工件测头,或者红外线定中心的,位置精度要求不高,卡尺画线打孔。

网友:
大孔激光切割,小孔配打。

网友:
焊装夹具的底板

网友(点评):
采用的坐标标注方法?

网友(点评):
坐标。加工中心一次全部做出,包括钻孔攻丝

网友(点评):
这个在CAD燕秀外挂中有个功能一键搞定

网友:
根据加工商不一样吧,有的就需要出一个CAD图纸,那就只好全部标明,根据不同种类分几份图纸表明。
如果能给STEP格式的那就省事很多了,表明特殊的,其他的概述就行,具体参考3D图纸。

网友:
UG在工程制图里面有坐标法标注,适用与多孔的批量标注,比较方便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

网友:
正常标注 ,多张图纸,然后数模跟图纸发给机加,龙门铣,销孔 外形 大的过线孔直接做掉,螺纹孔点孔  然后摇臂钻床

网友:
分单元,单元内的尺寸标注完毕,再根据装配关系,标注单元之间的尺寸。

网友:
我比较懒,大板我只标注外形尺寸和厚度,然后发图的时候一张CAD+stp,我倒是希望哪天加工的给我说下要我怎么标注能方便他,结果一直没找过我,我就一直这样标

网友:
我一般是把相同尺寸的孔标记一下,在旁边列个孔表。

网友:
我想很多兄弟搞错了,楼主问的是出图方法,不是加工方法,7楼正解,应该是CATIA工程图出的。

网友:
才这么几个孔,不复杂啊,直接标注就好了,一张图标注不完用多张图标注啊

网友:
可以引出来,表在一侧呢

网友:
solidworks生成孔表,我们这是做液压夹具的,除了大面孔,还有侧面的深孔,

网友:
这种太多的,基本引出说明,一般不会详细标准,除非有特殊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很多孔就用孔表出。

还没试过孔表出图的,请教一下,贴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试过孔表出图的,请教一下,贴个图出来看看

孔表图

孔表图

网友:
谢谢,感觉图纸很清晰了

网友D:
我更懒,直接3D转CAD,外发激光割,割不到的小孔打标回来再加工攻牙,图纸只标注沉头孔和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懒,直接3D转CAD,外发激光割,割不到的小孔打标回来再加工攻牙,图纸只标注沉头孔和螺纹孔。

但资料管理还得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大底板的解决方案分两种(铁件):
1,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只在图纸上标注形位公差,孔大小(主要 ...

层主说的很对,我们这边也都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直接STP格式加工。。

网友:
我们碰到这种多孔平板都是用孔表,出来的图也很简单,基本外形,所有的孔都在一个Excel表上可以单独打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大底板的解决方案分两种(铁件):
1,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只在图纸上标注形位公差,孔大小(主要 ...

激光切割最大的问题是厚度受限

网友:
我们一般是,位置度高的孔把位置标出来,大小标公差。位置度不高的,统一用空表标注。最后给加工商stp。其余未标尺寸参见3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资料管理还得要啊

图纸存档也是附一张孔标。

网友(2017-10-19):
不要标尺寸,直接给电子档

网友:
干过挺多,包括配打,三维直接输入CNC,孔表,一样小公司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7-12-01):
学习到了,丁丁丁。

网友(2023-06-24):
确实有点多,把关联的组合在一起,然后把其中一个从基准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