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降噪方法

楼主(2017-08-02):
       我们公司是做冲压件的,用的都是冲床,噪声很大。部分设备加了隔音房,噪声会小一点。但是还有很多设备不好加隔音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上搜过,有主动降噪的耳机。但是夏天车间本来就热,再戴耳机操作工受不了,也不愿意戴。
       有没有什么降噪设备,可以将车间噪音减少的?

网友:
以前用过进口的耳塞,荧光色的,塞到耳朵了,长时间佩戴一点都不涨耳朵,比较舒服

网友:
建厂房之初没考虑,采购设备时没考虑,安装布置设备时也没考虑,只有找人设计加装降噪结构材料了,比如顶棚、立柱、过道增加隔音降噪结构。

网友:
见过冲压车间闹的,也见过较舒适的,但没见过治理好的

网友:
楼主的冲床是冲什么工件的啊?一般单件多少大?每分钟冲次多少?车间里同时摆多少台冲床?
有一种冲床隔震垫,垫在冲床底下,有一定效果。
隔音房内壁敷设隔音材料,计算好共振频率。
模具很关键。同一工件,不同的冲制模具,发出的声音差太多。

网友:
车间噪声治理最理想的方案还是在设备选型、安装,以及车间建设前考虑到噪声控制问题,这样既能减少降噪成本,又可以取得更好的降噪效果。

网友:
降低车间噪声分两部分,一为主动降噪,二为被动降噪主动降噪是声源降噪,就是从设备上下手,让设备尽量少产生噪声;被动降噪就是在传播路径上下手,尽量降低对人们的噪声影响。主动降噪比较复杂,难度较大,但性价比最高,比如冲床改为液压,噪声降低很多;被动降噪的措施主要是吸、消、隔和减,采用消声器,吸声吊顶、壁面,隔声罩、屏,减震器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网友:
找找这样的公司 让他给你出个方案

网友:
5楼和7楼建议不错,然后再加上 耳塞

网友:
估计目前采用被动降噪多

网友:
厂房初期没有这样的设计,后期要改很麻烦的,要加盖很多东西。
现在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工人戴耳塞,其他的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