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来看一下这种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7-08-02):
在线等哦,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1,角接触球轴承
2,调心球轴承

网友:
这个并紧螺母没有锁紧弹片的,时间久了不会有松动风险吗?

网友:
球轴承。这轴承和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深沟球轴承,只是型号比较大而已了

网友:
内圈引导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角接触球轴承
2,调心球轴承

保持架材质是什么啊  怎么是红色的

网友(2017-09-05):
保持架材质是尼龙或者聚氨酯,角接触轴承   能够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网友(2017-10-10):
看外圈的样子,应该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2017-11-30):
有点像带紧定套的调心球轴承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