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会日语,帮我翻译一下图中红框内的内容,

楼主(2017-08-02):
求助:哪位大侠会日语,帮我翻译一下图中红框内的内容,十分感谢

网友:
需使用耐磨防腐固态聚氨酯橡胶热接?不了解具体内容,只能做到这步。

网友A:
聚氨酯的硬度是HS嘛,通常应该是邵氏硬度吧,米思米上写的都是肖氏A 多少度

网友(点评):
我也不太懂,网上查资料,有这么表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的硬度是HS嘛,通常应该是邵氏硬度吧,米思米上写的都是肖氏A 多少度

能否把图纸上全啊,很多时候我们这边都是根据图纸猜个大概,然后让我们老大翻译一下,不懂机械的翻译出来很生硬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

网友:
ウレタン:外来语 Urethan
氨基甲酸乙酯,尿烷; 聚氨酯

ゴム:外来语 gom(语源:荷兰)
橡胶

两个加在一起应该是:ウレタン・ゴム/尿烷合成橡胶

溶着
熔敷(或焊接)

全句应该是:耐油耐磨固态尿烷合成橡胶熔敷(邵氏硬度90)

奥义:通灵术 召唤大神    @子子61961

网友(点评):
网上查资料,HS好像叫肖氏硬度,HA和HD是邵氏硬度,是这样吗?

网友:
厉害了,能清楚的翻译出来,岛国动作片没白看

网友(2018-11-22):
大侠们需要日语翻译吗,请联系我哦,专业机械类日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