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先堵住孔再加工

楼主(2017-08-02):
求教各位,铸铝件,一个直径12的孔加工斜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孔堵上再加工?(孔位不能移,孔必须垂直表面,不能斜)

网友:
先上个图,然后在看看这个地方起什么作用

网友:
1,先开个更大的孔,做个螺纹堵,拧上。
2,再按你原来的小孔做在堵上。

网友:
把孔再扩大,补焊固定后,在重新做孔

网友:
焊堵,螺纹堵都可以,基本上是上面两种办法。

网友A: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金属胶灌堵,然后重新打孔

网友B:
买几个罗套直接把孔加大把罗套弄上,强度比直接加工螺纹还高,如果附近有精铸模具厂直接找他们给弄一个,一般他们都有罗套

网友:
我觉得索性装个螺套进去。

网友:
打大!焊个套子几区!

网友:
加大孔加大螺纹  结构胶紧配进去,然后再加工你需要的螺纹孔

楼主(2018-03-19):
引用 网友A: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金属胶灌堵,然后重新打孔

按你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几个罗套直接把孔加大把罗套弄上,强度比直接加工螺纹还高,如果附近有精铸模具厂直接找他们给弄一个,一 ...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