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精度

楼主(2017-08-03):
我们用伺服电机带动链条传动,输送物品。当碰到传感器,伺服电机开始精确控制转过的圈数,也就到了输送的距离。但是链条间隙比较大。不知道这种方式能有多好精度。我们用08链条,精度要求2毫米。能否成功?

网友:
我现在用08B的链条提升,
电机不是重点,重点是接近开关。我不管电机怎么控制,到达接近开关这里就停,很准确的。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12的两根链条一起提升。总是两边越差越大。
好像用的SEW变频电机吧
后来,两电机分别使用变频器、两边分别使用各自的编码器。

电机俺都不懂,以上就是随便说说

网友A:
是往复定位还是单向定位?
链条是环形还是开环?有无张紧器?
链条多长?
08的链条国内生产厂家很多,质量良莠不齐,我们这边出厂价从6000元一吨到1.3万一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往复定位还是单向定位?
链条是环形还是开环?有无张紧器?
链条多长?

单向运动,链条连链条,一共12段,每段101.6毫米中心距。无张紧器。

网友:
2mm没有问题。
考虑好链条使用磨损,伸长量会出来若干个2mm。
投入使用前,自己再快速跑合适当的时间。采购的时候,要求出厂前拉伸跑合过。

网友:
链传动有多边形效应  瞬时传动比呈周期性变化   所以不适用与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
链条精度2毫米应该是可以的,传感器如果精度达不到可以更换使用类型,类似于精密级的槽型光电开关

网友B:
2mm链条应该没有压力吧,倒是伺服,是不是有点浪费了,步进做0.2mm都完全无压力。

网友:
好多年前看见一台上海产的大型平张模切机用链条精确定位纸张,那个精度估计有0.1mm,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mm链条应该没有压力吧,倒是伺服,是不是有点浪费了,步进做0.2mm都完全无压力。

有道理,普通的电机,带个检测开关就可以达到要求了。要调速的话,也可以用调速电机。

网友(点评):
普通的电机比较难,停留位置恐怕无法做到2mm的精度,伺服电机可靠一些。

网友:
两毫米不是问题。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关键看链条的质量

网友:
链传动2mm私服或者步进电机差不多可以你的滚子链 08A应该可以2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普通的电机,带个检测开关就可以达到要求了。要调速的话,也可以用调速电机。

单单一个伺服电机传动,这个是半闭环的控制。普通电机带个检测开关,重复精度不会差(这相当于闭环控制了)。如果是传动精度那首选伺服电机省事,具体还是看客户的要求以及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