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怎么检查漏气

楼主(2017-08-03):
       本公司是大批量的生产气缸,由于气缸要检查不会漏气才会打包入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检查,比如买什么仪器也行。。我在想像亚德客这种大公司是怎么检查的呢?以下附图一张,是我现公司检查漏气的办法,接上气源,蘸水检查,这样检查太慢了,气缸太多了。请大神指教,感激
不尽!

网友A:
漏气的活塞2侧压力会变化吧,管路2侧装高灵敏压力传感器不知可以不

网友:
用过 JW FROEHLICH 的测漏仪,测发动机水道油道密封用的

网友B: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不知道密封性怎么样,能不能多台气缸放水里直接检测,看有漏气没?

网友(点评):
这种情形下用你的检测方法其实最实用

网友C:
应该是用检漏仪检测的吧,品牌ATEQ,COSMO等

网友(点评):
用检漏仪一个气缸一个气缸检测?一天才能检几个气缸?几个气缸串联检测,鬼知道是哪个气缸泄漏,再说泄漏还有累积性,每个气缸都符合泄漏值要求,但串联在一起总的泄漏值就会变大。

网友:
检漏仪,抽真空排气~~~~~~

网友:
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是建一个回路看压降; 二是装好后浸水看气泡;  作为生产工厂一般用第一种, 具体还要加上保压时间, 各个部分位的泄漏都要具体的做, 作为工厂自己可能建一个工作平台.

网友D:
全部浸到水里看有没气泡出来啊,没有的话就再用气把水吹掉,然后就可以包装入库了,啥牌子的气缸,质量如何,价格怎么样,我公司用得着呢

网友E:
充气达到 一定压力,看压力表针是否保持不动,压力有没有下降的趋势。

网友:
楼主问的是,想一种自动化的解决方案,来快速高效的检测泄压的问题。
现在方法肯定是人工上气管接头 接气管  蘸水 目测 NG 挑选 这几个步骤。
这个效率太慢想实现自动化。

网友(点评):
做个水池子,一堆充气管。

网友F:
检测气密性首先需要买一台气压检测仪器,然后接上气缸通过仪器往里面充气,最终是通过气密检测设备测量的

网友:
海绵加肥皂?

网友G:
蘸水 不是 找死啊,润滑脂 水解  密封件聚氨酯水解,这不是搬起石头自己砸自己脚

网友(点评):
一般的气源都会有水,没这么严重。不能沾水倒是问题严重。

网友(点评):
你家气源不装冷干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蘸水 不是 找死啊,润滑脂 水解  密封件聚氨酯水解,这不是搬起石头自己砸自己脚

气缸用润滑脂抗水能力不错

网友:
可以买台氢检仪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气的活塞2侧压力会变化吧,管路2侧装高灵敏压力传感器不知可以不

你好,漏气不一定是管路2,上下两端盖哪里,还有轴插入那里,也可能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不知道密封性怎么样,能不能多台气缸放水里直接检测,看有漏气没?

放水里看气泡吗,有点麻烦,而且进气接口那里得拧紧,不然更容易那里漏气,在水下就会影响观察了。拧紧的话更浪费时间,夏天还好,冬天也放水里就有点冻手了吧。

网友(点评):
有个日本的案例,是洗车上的一个什么东东,就是放水里检测,然后气枪吹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检漏仪检测的吧,品牌ATEQ,COSMO等

做个设备去自动检测,一个产品也就几秒钟。组装一个产品不止几秒钟吧。

网友H:
充气、保压,由气压传感器判断

网友I:
4年前去宁波亚德客工厂参观当时他们就是手工的,擦肥皂水,他们负责人说这个办法虽然土但是效果特别好,所以当时印象很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气达到 一定压力,看压力表针是否保持不动,压力有没有下降的趋势。

这个试过了,没什么作用,因为小漏气指针基本是不动的。非常严重漏气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4年前去宁波亚德客工厂参观当时他们就是手工的,擦肥皂水,他们负责人说这个办法虽然土但是效果特别好,所 ...

那是四年前了,我公司现在也是这个方法,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省时省力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气密性首先需要买一台气压检测仪器,然后接上气缸通过仪器往里面充气,最终是通过气密检测设备测量的

又要通过气压检测设备,又要通过气密检测设备,还不如这个肥皂水好使。

楼主:
就是一般的毛笔蘸水看有没有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蘸水 不是 找死啊,润滑脂 水解  密封件聚氨酯水解,这不是搬起石头自己砸自己脚

可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后面有大神说四年前的亚德客也是这样。我是想着能不能有什么简单的机械能测量,不用人工蘸水再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设备去自动检测,一个产品也就几秒钟。组装一个产品不止几秒钟吧。

研发一个设备?那得花多少钱,上次老板买了个十六万的机器,结果买回来没啥用,一直没用放在那里,老板心里有点怕了搞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气、保压,由气压传感器判断

保压得要时间啊,有这个时间,都能蘸水吹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检漏仪检测的吧,品牌ATEQ,COSMO等

大哥,我公司规定气缸不能有泄漏,蘸上肥皂水不能有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浸到水里看有没气泡出来啊,没有的话就再用气把水吹掉,然后就可以包装入库了,啥牌子的气缸,质量如何 ...

鸿达气动,质量杠杠的。

网友:
氣密測試機應該可以,上網一搜會有很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是四年前了,我公司现在也是这个方法,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省时省力的办法。

月底还会去宁波亚德客一次,这次去带着你的这个疑问去看看现在怎么检测的。

网友:
你们是哪个公司,质量怎么样?能查到么?

网友:
用肥皂水检测是比较经济实用的方法,增加检测设备也会相应的增加成本,如果是专业的气缸生产企业还可以,如果不是的话,那还是用肥皂水吧

网友J:
做为资深检漏专家,我来说两句:第一种手动刷肥皂水检查,这种检查方法关键在肥皂水和刷肥皂水的技巧。肥皂水制作要用热水,量小的话直接用锯条将雕牌洗衣皂刮成小片片很快就溶解到水中。直到水无法溶解肥皂为止。大概水和肥皂的比例是1:5.量大的话用一桶热水溶解袋装的肥皂粉。天气冷的话肥皂溶液冷却后会变成鼻涕样的粘液,这并不影响使用。检漏的话直接用刷子蘸肥皂水均匀的刷到检漏的地方,刷子要在上面拖,速度大概50毫米每秒。靠自重压上去就可以。刷的时候仔细观察,出现慢慢变大的气泡或者像螃蟹吐泡泡的地方就是漏点。另外检查完成后用手感觉一下有没有凉风,因为漏得厉害的地方泡泡很快就破了。你看不到。发现后用刷子蘸肥皂水压在漏点上观察确认。

网友(点评):
如果你认真的看完我上面的介绍,我明天会继续解答。若你没有认真看完,我也没有必要说下去。

网友K:
上个月我给无锡一家做过类似气压漏气检测仪器,是气动工装压紧,上气,下沉水池里,一台3个装置,装好再从第一个检查水池里是否有气泡,然后气动打开,取出工件放在输送带上,输送带上安装气枪风干。听客户说还不错,比以前效率高几倍。

网友:
原始实用,也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增加些辅助人的设备减少劳动力,尽量减少人的动作。

网友L:
做工装,一次可以检查几十个。

网友:
专业检验有专门的气体检漏仪,普通检查可以使用肥皂水。

网友M:
放水里可以半自动,一次多个,一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为资深检漏专家,我来说两句:第一种手动刷肥皂水检查,这种检查方法关键在肥皂水和刷肥皂水的技巧。肥皂 ...

谢谢版主大大的解释,大大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其他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月底还会去宁波亚德客一次,这次去带着你的这个疑问去看看现在怎么检测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的毛笔蘸水看有没有气泡

纯水在工件上的附着力不强,对于慢泄露,容易留下检查漏洞,所以我们用肥皂水,海绵是为了增加气泡量。至于说会腐蚀橡胶件的问题,我觉得是扯淡,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说个问题,听过肥皂生成企业的故事吗,我觉得专业院校毕业的,可以用设备,对于“野路子”出生的,用电风扇吹,不得不承认也是个精彩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为资深检漏专家,我来说两句:第一种手动刷肥皂水检查,这种检查方法关键在肥皂水和刷肥皂水的技巧。肥皂 ...

你好,感谢你的慷慨解答,公司现在加的是蓝月亮的洗手液,蘸水呢是用毛笔,需要人工一个一个接气管通气蘸水在观察,因为漏点有几个,每个都得蘸水再观察,而且蘸水要均匀,不能漏了哪里,所以很耗时间。试问有没有什么机器,一装上就能知道漏气。就不用多点蘸水检测再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个月我给无锡一家做过类似气压漏气检测仪器,是气动工装压紧,上气,下沉水池里,一台3个装置,装好再从 ...

那是人工上料吗?还得人工观察吗?设备有NG线吗,有漏气会自动从NG线出来吗?还有设备成本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工装,一次可以检查几十个。

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放水里可以半自动,一次多个,一起测!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点评):
我看你是通气检查的,简单点,做个水槽,做个6工位的工装,把6个缸装入工装,插气管(人工也行,自动也行),升降机带工装整体入水,看是否有气泡,有气泡就漏了啊!这个可以繁可简!你看可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研发一个设备?那得花多少钱,上次老板买了个十六万的机器,结果买回来没啥用,一直没用放在那里,老板心 ...

16万一台机器,一台好的检漏仪都接近十万,一台设备成本都不止16万,16万能买到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公司规定气缸不能有泄漏,蘸上肥皂水不能有泡。

你知道检漏仪的功能是什么嘛

网友:
还有一种手动办法就是放清水里面,这个前面有兄弟已经说过。我就不再细说

网友:
现在说说自动化监测,自动化监测的主要问题在检查效果和检查效率。要提高效率主要是接头处的自动密封。如果接头处是平面,就采用o型圈端面密封,为防止O型圈脱落,沟槽采用燕尾沟槽。如果接头处是圆弧型的无法采用端面密封的话,可采用聚氨酯球型密封头。这样就不用人工上接头啦,效率会提高很多。再就是气缸的装夹定位,可以采用手动夹钳压紧,也可采用旋转气缸夹紧。这个根据预算决定。气缸定位就不用我多说啦吧,底部平面定位,圆形的气缸用八字铁。然后就是密封接头定位问题,可以采用手摇丝杠带动压紧气缸动作。有钱的话就步进电机带丝杠,精度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
至于漏泄的检测,首先要解决检测设备本身的漏泄。可采用二位五口电磁阀控制气缸动作和充排风。采用角座阀来进行保压,角座阀推荐全佳。漏泄的测试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充风后测试压降,另外一种是流量计。我一般采用的是充风后测量压降。在角座阀后装一个精密压力表0.25级的别买1.6级的,有条件可以加个压力传感器,800块。但是配套的电器大概需要1.5万。

网友J:
电器控制的选择,简单的可以用接触器,数显计时器,延时开关等实现。复杂的用PLC就可以,16点的1000左右.

网友:
借着楼主的问题  我想请问下 气缸的保养是怎么样的  平时都要这么样来维护  我看 到我们机器上的好多气缸的轴上面都是黑黑的  一擦就掉了 但是数量非常多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保养方法?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万一台机器,一台好的检漏仪都接近十万,一台设备成本都不止16万,16万能买到什么

那就比较无奈了。。老板已经浪费了16万。要他在拿出16万来搞个不确定的东西,他会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比较无奈了。。老板已经浪费了16万。要他在拿出16万来搞个不确定的东西,他会肯?

那你们可以参考同行的经验,你们公司是做自动化设备的,我们要用大量的气动元件,不知道你们的质量和货期如何,今年FESTO和SMC的周期都太长了

网友(点评):
用得起FESTO,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人工上料吗?还得人工观察吗?设备有NG线吗,有漏气会自动从NG线出来吗?还有设备成本大概多少钱?

人工上下料,人工观察漏气,价格嘛几万钱,你要做成什么样可以估算一下就知道了。加工件很少。多数是采购的。

网友:
肥皂水试试啊

楼主:
大哥,前面我已经说了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啊。就是想改进啊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N:
换个大点的池子,多接接头,批量侧漏。气枪吹干,搞定~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换个大点的池子,多接接头,批量侧漏。气枪吹干,搞定~省钱

这样真的实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器控制的选择,简单的可以用接触器,数显计时器,延时开关等实现。复杂的用PLC就可以,16点的1000左右.

感谢大神尽心尽力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们可以参考同行的经验,你们公司是做自动化设备的,我们要用大量的气动元件,不知道你们的质量和货期 ...

都用festo了,我们公司 质量是没问题,虽然是台企,这里只是分公司,可还没亚德客名气大。

网友O:
不是就短时间检查漏不漏气就行吧,应该是查查有什么国家标准做了规定。

网友:
这方法很好用谢谢,我是东莞宏泰做机械加工的承接CNC数控车 铣 磨 线割加工,自动化设计,微信号ht223012

楼主:
有没有有类似经验的大神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是就短时间检查漏不漏气就行吧,应该是查查有什么国家标准做了规定。

会抽出几个气缸做次数实验,那也不能每个都长时间测吧,实验过的都不会拿去卖了。

网友:
做一个多接口的管子批量检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抽出几个气缸做次数实验,那也不能每个都长时间测吧,实验过的都不会拿去卖了。

感觉是要有标准,按照标准做检测。

网友:
进来见识一下各位大侠的高招

网友:
可以用ATEQ检测气密性。不过太贵了。把气缸接好管子后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通气,通过检测仪检测漏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