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性质的油漆效果比较好?

楼主(2017-08-03):
1、几个包胶辊在水下传输,轴头是45号钢,用什么性质的油漆效果比较好?

2、塑胶模具用的那种加热棒,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升温时间跟温度的图表,参考参考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不锈钢,45号钢就算油漆了在水下也撑不了多久

网友(点评):
肯定成本原因

网友:
在水下传输还不如直接用不锈钢,比45号钢好很多

网友:
建议采用:水性防腐涂料_纳梁水性金属防锈漆_重防腐涂料

网友:
这个不是油漆的区别吧,应该是喷涂工艺的问题吧。

网友:
采用防锈的表面处理工艺岂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包胶辊啊 先做表面处理,包胶时要酸洗之类的,会破坏掉,包胶完再做,又会破坏胶面,而且是丁晴橡胶不耐高温,冷镀的也做不到,除非是不锈钢

网友(点评):
从使用寿命上来看,不锈钢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