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能不能镀完锌再磨

楼主(2017-08-03):
各位大神,求助你们

网友A:
那镀锌不是白镀了,锌层磨下来哪儿还有防腐效果啊。

网友:
关键对这零件的设计有怀疑?这种精度对应镀锌?

网友:
应该是设计有问题!镀锌是控制不了那么高要求的!

网友:
不能磨锌层,锌比较黏。电镀锌可以做到的,电镀可以达到5μm精度。工件先磨后电镀。

网友B:
可以。我们干过类似的
整件防腐要求呗,镀锌。
然后还有配合要求的地方,那就磨了呗
0.8的地方磨了可能就没有锌层了。

买回来的较制孔螺栓,螺栓杆都会生锈的,正常。

但是,批量大的话,这样比较贵。可以沟通镀层厂,能镀到什么精度。协商留余量。
我们的产品进入小批后,把粗糙度都降了,整体外协的。据说是留余量镀的

网友:
控制镀层吧。

网友:
这是轴肩螺钉,一般表面处理是发黑,有要求的地方是发黑后再磨的。镀锌后再磨应该也可以,就是砂轮要多修了

网友(点评):
确定不是“铰制孔螺栓”?

网友(点评):
这个是铰孔螺丝,材质有用不生锈的相但不锈钢304,还有用45号钢,表面是四氧化三铁保护膜,这个是在米思米上看到的

网友:
肯定不行的,锌层就只有几十丝,一打磨就没拉

网友:
锌层厚度一般会要求5um以上,不过一般电镀厂会做到5-15um的范围,厚度影响双边加起来就是0.01到0.03,公差已经用尽,除非电镀厂镀那种只有2-3um厚的锌层,看起来有锌层颜色,这样你的基体还有几um的公差可以用

网友:
要磨好再镀
镀锌达不到精度就和客户协商改为化学镀镍(比镀锌好)

网友:
赞同楼上的做法,热镀锌比较难控制,化学镀镍基本上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网友:
考虑过换材质吗

网友:
镀锌后无法达到0.8的表面粗糙度。可以镀铬后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们干过类似的
整件防腐要求呗,镀锌。
然后还有配合要求的地方,那就磨了呗

嗯嗯,谢谢啦

网友:
一般的工艺就是磨完之后再镀锌的,先镀锌再磨削防腐层会没有的

网友:
镀层0.02这个样子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镀锌不是白镀了,锌层磨下来哪儿还有防腐效果啊。

有一种工艺叫化学镀锌,可以试试看

网友:
楼主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C:
先精磨后留余量去镀锌,回来再上北二高精度磨床B2-2016,应该是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精磨后留余量去镀锌,回来再上北二高精度磨床B2-2016,应该是可以。

怎么装夹?

网友:
公差不够锌层的误差吧

网友:
控制电镀层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装夹?

两头中心孔的话就双顶,用鸡心夹头,或者用90度内顶尖,看着办吧。

网友:
看图纸要求这么苛刻,传统工艺应该先磨后镀锌吧

网友:
镀完锌再磨是钱多么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镀锌的要求具体是什么了,,肯定是磨好在镀锌的。而且0.8的粗糙度要求不高,只要镀前尺寸控制好点,镀好锌肯定符合要求的,量大的话冷墩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