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使用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7-08-03):
公司原有一库存水泵   现一项目上需要喷洒结构   约摸着就想把水泵用了     水泵是三相480W的图一是现有管路结构
图二是鲁尔接头+针头(针头孔径非常细)

现在问题    管路压力不一样   因为出水口针头孔径非常小  整个管路内部压力大于出水口压力   造成水泵停止工作了    六个针头处还会继续喷好长时间的液体   还有管路中时不时会进空气

这种架构方式   管路中是不是还要再加什么阀门   让泵一工作  就秒出水     一停止工作  就秒停水   出水量也一直稳定   因为对液压之类的一直不怎么懂,望大神们不惜赐教!谢谢

楼主:
移到这里来了  半天不见一个人回复  **********

网友A:
止回阀换成换向阀,如三通阀

网友(点评):
现在是带压力的水通过止回阀在管道里,泵停时由于止回阀的作用管道里的压力还会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B:
加一个小蓄能器,带底阀的,检查管路刚度,橡胶软管收缩会造成继续喷水。

网友C:
不用止回阀就是即停了啊

网友D:
喷出水的地方是靠图二所示的针头配件吗?

网友:
加装一个储压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止回阀就是即停了啊

不用止回阀    那出的那一下又要等半天

网友(点评):
止回阀是安装在入水管的头部

网友:
再另外用个针头在管道最上头排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出水的地方是靠图二所示的针头配件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止回阀换成换向阀,如三通阀

三通阀起到什么作用?  是不是那种先导式溢流阀?

网友C:
半天是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天是多少秒?

停的那下    泵停了   水还能出10秒   那个针头直径太小了   只有0.1的内径  所以管子里面有一点点压力  都会喷出来
启动的那下   会有空气排出   就噗嗤噗嗤的   等空气排完才正常出水   最低要2,3秒才能正常出水!

楼主:
在水泵出水口   加上流量控制阀会有点用   让水泵不要打那么多液体上来    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个里面肯定还是要加一个阀体   迷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小蓄能器,带底阀的,检查管路刚度,橡胶软管收缩会造成继续喷水。

蓄能器  问了厂商  具体怎么个用也没弄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的那下    泵停了   水还能出10秒   那个针头直径太小了   只有0.1的内径  所以管子里面有一点点压力   ...

感觉是否有可能进气部分有漏气,所以开动有气,一般进气那要有底阀

楼主:
这没有气啊   没用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没有气啊   没用气

不是用气,是漏气造成

网友:
参考音乐喷泉

网友E:
离喷头最近处加电磁阀,如果喷头间隔远的话每个喷头一个,近的话集中用一个,泵停电磁阀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喷头最近处加电磁阀,如果喷头间隔远的话每个喷头一个,近的话集中用一个,泵停电磁阀关闭。

是液压电磁阀?

网友:
化工设计手册
加溢流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液压电磁阀?

有喷泉电磁阀,可以潜水用

楼主:
不敢潜水啊   溶剂是丙酮加酒精   有安全隐患。

网友:
用电磁阀控制比较好,顺便问一下,鲁尔接头是靠锥面快速连接吗?

网友:
全钢管,加球阀。

楼主:
经过测试    进水口处加止回阀   节流阀    整个管路管径变小    可以秒出水    泵停时差不多还会喷个2到3秒钟      差不多这样的情况可以接受了!

网友(点评):
什么泵,不能秒停

网友:
接受大家的意见,再来个反馈,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