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胶管型号的含义

楼主(2017-08-03):
1.KJ-D10A-M18×1.5  接头
2.ZC4-31.5D-32-2500 胶管
3.KJR51K-17-2500    胶管

这3个分别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通用的含义就找随便一家进口胶管的样本,一般前几页介绍的就是这个。

网友:
型号的含义是否对应有样本书的关系,品牌不同,样本不同,型号就会有差异~

网友:
第3个胶管内胶是17mm ,2500是指的这根胶管总成的长度是2.5米,KJR指的是国标的接头K型。

网友:
第一个和第三个应该是U形卡的快换接头及胶管,矿用很多。第二个没见过。

网友:
各家命名规则不一样,但主要是螺纹大小,管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