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件和钣金件怎么估价

楼主(2017-08-03):
求助一下 加工件和钣金件怎么估价 有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A:
如果要快速估价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仅含材料、加工成本,材料按4000元/吨):

普通焊接件:8000元/吨

加工件(一般难度,尺寸不大):8000-10000元/吨,需用龙门、大型设备再加2000元/吨

钣金件:10000-12000/吨

以上数据仅作成本快速报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快速估价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仅含材料、加工成本,材料按4000元/吨):

普通焊接件:8000元/ ...

谢谢 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样一个零件 怎么估价  麻烦了S45C 镀铬

网友(点评):
本人采购一枚,可以交流下,1、材料费:重量*单价 2、 表面处理: 发蓝发黑1元/公斤(不含税价,且目前环保查的严可达到2元/公斤),表面镀洛按面积计算询问当地价格,3、加工件 车、铣需要估工时,工时*机床价格

网友(点评):
钣金件的话,一般需要计算材料费用+折弯费用+激光切割费用+焊接费用,说实话都是大体估,能判断出来别人要价是否合理就行,因为即便是同一个工件,不同供应商做价格也不同

网友:
二楼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方体的体积会算不?  S45C密度 自己查。  S45C多少钱一公斤自己查

    数量多少也不说, 具体哪些要 ...

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核算价格,刚进入这个行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样一个零件 怎么估价  麻烦了S45C 镀铬

价格和量关系比较大。量太少比较贵。你这零件不大,量大可以按10000元/吨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样一个零件 怎么估价  麻烦了S45C 镀铬

图纸缺少信息:

1.表面质量加工要求缺失,3.2和12.5的区别会有很大差异,按照该图猜测表面粗糙度应在3.2,因为要镀铬,后续还得抛光,计算抛光费用

2.镀铬层厚度没有注明,这也会对价格影响很大,如果是装饰或防护用,基本上比较薄,按平方计算

3.加工数量,单件,小批量,大批量,价格也会有很大差异

如果想对零件报价,必须熟悉加工工艺,还得针对当地的消费水平以及客户对象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
地区不一样,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2023-04-19):
我也正在学习钣金报价,谢谢分享,能留微信么 npiplasticmetal

网友(2025-07-14):
果然还是得了解加工焊接行业的相关的工艺才能对估价有个清晰的了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