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支架通过焊接能够保证公差要求吗?

楼主(2017-08-03):
        如下图所示,板厚8mm的钢板,焊接成如下支架,支架外廓280(长)x280(宽)x230(高),需要保证B,C两平面的平面度(按0.2),A平面与BC两平面的平行度(按0.2),只通过焊接是否能保?还是得需要焊后加工?
        多谢各位大神!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附图。。。

网友A:
做焊台焊接,焊后加工也行,主要区别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靠焊接肯定保证不了,一般都需要焊后加工的。

谢谢,您说的焊后加工是指机加工吗?还是校正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焊台焊接,焊后加工也行,主要区别是成本。

谢谢,您说的焊后加工是指机加工对吧?上铣床?

网友C:
这么薄的板焊接,不要忘记增加强筋了,如果要保证上述的精度要求,建议焊完后热处理退火一下,最终精度靠线切割加工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薄的板焊接,不要忘记增加强筋了,如果要保证上述的精度要求,建议焊完后热处理退火一下,最终精度靠线 ...

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
焊接能保证0.5就不错了 前提还得是板不变形

网友:
这个精度肯定是焊后加工,毋容置疑!焊后直接上铣床,这个工件上线切割没必要

网友:
焊后加工 ,光一刀

网友:
留加工量,焊接后消除应力再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的焊后加工是指机加工吗?还是校正一下就行了?

加加强筋,焊接好后上磨床(或者上铣床),先以A为底加工BC面,再翻转加工A面就ok了

网友:
要求比较高,焊后热处理消除应力,再加工两平面。

网友:
你焊接完,B面和C面的四周会翘起来,单个面的平面度都保证不了0.2,必须焊接后加工

网友:
韩后加工,焊接应力变形保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