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白色盒是什么吗

楼主(2017-08-03):
白色大的果个

网友:
这个不是接线盒吗?

网友:
外观类似端子接线盒,但应该是做气路分配的

网友:
总的就叫电磁阀,白色盒是气管的出入口,黑色为电磁控制部分

网友:
气动电磁阀

网友A:
你这个属于电磁阀的模组形式,学名叫阀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属于电磁阀的模组形式,学名叫阀岛

正解!

网友:
分气块,省去气管连接接头,简化气路

网友:
是不是汇流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