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动推杆如何保证向下施加50N的恒力

楼主(2017-08-03):
    现在做一个设备,将塑料软管固定到圆盘上,然后施加50N的力,看看软管的变形情况。
    原先做了一个使用气缸加力的方案,因为现场没有气泵,改为电推杆。
    现在的问题是普通电推杆向下只能控制速度(3mm/S,没办法控制力的大小,我考虑的是当拉压力传感器显示为50N时,电动推杆停止后仍会向下一小段距离,那么力就变大了,请教大家,如何确保软管上的力始终是50N,谢谢

11

11

网友:
压头加装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当压装行程达到规定的位移,力达到50N,压装驱动停止。

网友(点评):
在响应过程中推杆还会向下走一些,不是瞬间停止的

网友(点评):
信号反馈延时了,需要更换更高等级的PLC和压装驱动。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FESTO或SMC的电动执行器。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重力啊,搞个滑轮下面吊个50N的秤砣,然后用气缸升降。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点评):
砝码在大气中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失效,实验室都是真空环境,主要看50N要求多高的精度。

网友:
最好在压装系统外接监控仪表,可显示力、位移曲线。

网友:
传感器有压力值时降速,一点点压

网友:
考虑下用恒力弹簧?

网友A:
直接用50N的重物压,连压力传感器都不需要。

网友B:
加弹簧,做闭环控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50N的重物压,连压力传感器都不需要。

一万个赞同

网友(点评):
砝码在大气中使用,你觉得多长时间需要校准一次?这种恒力砝码还要看要求的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最准确的,其它方案精度就不晓得差了多远

网友(点评):
。。。。。砝码你不会用不锈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50N的重物压,连压力传感器都不需要。

这样做客户如果需要别的力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弹簧,做闭环控制就行

闭环控制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C:
50n重力的思路好啊
还有一个思路,伺服电机控制的推杆,  伺服电机可以恒扭力输出,通过丝杆可以输出恒推力
还是觉得50n重力好
可以用电磁铁 吸合来控制50n重物

网友(点评):
是的,用力传感器什么的,谁用谁知道,那个控制,那个精度,完全不是想的那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n重力的思路好啊
还有一个思路,伺服电机控制的推杆,  伺服电机可以恒扭力输出,通过丝杆可以输出恒推力
...

不计成本,就是伺服缸(伺服电机驱动的)。

网友(点评):
伺服驱动的精准度反馈做起来要命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实物设备是否和图片上结构是一样的,这种结构是有缺陷的,而且只有50N的力值,检测范围很小,对于设备的机械精度需要极大的保证;我之前有个方案和楼主类似,要求施压2500N,保持时间为5S;是按如下图设计的,现场实测调试效果是可以的;特别是检测设备,机械的精度与稳定型要保证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如何控制压力的?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确实我的结构部够稳定。你这个的力是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点评):
你的鱼眼接头那里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浮动接头完事,感觉你这个结构没什么好处

网友:
鍦ㄥ弽鐩稿姞瑁呬竴涓?浉鍖归厤鐨勬恫鍘嬬紦鍐插櫒涔嬬被鐨勫弽鐩稿姏

网友:
加彈簧是個好辦法!

网友:
  找个50N的弹簧

网友:
这个需要电气控制的来设置。

网友:
还是砝码靠谱。

网友:
1.能不能把传感器放托盘下边?这种悬臂的拉压传感器在运动中很容易收到加减速度的影响,很难测的准。2.设置几个速度档位,45N之前高速,45N到49N之间中速,然后低度到49.5N后停1秒,等系统静止后的回弹情况,不够再低速压一点,还是用压力反馈。3.说个题外话,我觉得这种测试应该用不到这么精确吧,这种传感器本身精读都不怎么样。

网友:
改为侧面压呢

网友:
50Nde 砝码最靠谱

网友:
假如做定值测试的话,做砝码最靠谱。假设采用电动方案的话,要考虑软管的弹性系数吻合你推杆的速度控制方案。一般的材料试验机都是用伺服驱动的。速度做的越慢越好控制。

网友:
这个配重是最好的方式,我前一阵子做的伺服控制的一个贴装头,贴合力3N正负误差允许0.5N,伺服进给量设置为0.1mm/s还是会超过0.5N的力。恒力是做不到的,只能是电机一直在做补偿。还是会有个曲线的。就看你允许多大的误差了。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弄

网友:
这样结构我做过沥青路面保温压力试验机,压力传感器装在地板上,传感器上装下压板(放工件),电杆装伺服电机带刹车。

网友:
拿个绳子扣个50N的重物往上扔就行了,你们这些个人啊,真跟研究水滴从4000米高空自由落下会不会打死人一样厉害

网友:
1、用伺服控制,
2、觉得贵的话就加弹簧,设计时电动推杆过冲引起弹簧力的变化在公差范围内就行了
3、加砝码也行,问题是砝码的方式如果想获得逐渐增大的力你还得想办法加机构。

网友(2017-11-03):
伺服+弹簧,利用弹簧的软K值,放大50N的±公差 对应的行程范围,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