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设计及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7-08-03):
       设计一个如图所示的同步带机构,运动要求:1分钟往返用的50次,往返一次行程400mm,滑块重量10KG;请问怎么选伺服电机及同步带带轮呢

网友A:
如图所示,你的图呢1分钟跑100次200mm,也就是0.6秒跑200mm
伺服3000转1分钟,1秒是50,假设减速机10:1,那一秒转5圈
0.6秒转3圈,那你就选个转3圈有200mm的同步轮

再算下这个同步轮跟伺服电机的惯量比匹不匹配

网友:
可查看相关手册  供应商都会有产品资料  或者直接电话求助技术支持

网友:
这么快的频率啊,怕是吃不消啊;一定需要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你的图呢1分钟跑100次200mm,也就是0.6秒跑200mm
伺服3000转1分钟,1秒是50,假设减速机10:1, ...

非常感谢,我试试你的方案

网友(点评):
楼主看清楚了,他说的跟你讲的条件不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能实现,其实1秒钟还是很长的。以前随便做了个东西,2米长的往返,每分钟20次,中间还有很多气缸动作耽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