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和电气设计各有多少提成

楼主(2017-08-03):
机械设计
电气设计
各有多少提成
是利润的还是总价的

网友:
提成根据项目的动作比例情况分析,跟机械或电气的工作量来定,不同设备提成情况都不相同,所以网上也没有统一标准的答案;
参见如下吧:(其实这楼主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非标准设备计费额×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
非标准设备设计费,是指设计人设计非标准设备所收取的费用。非标准设备设计收费的计费额为该非标准设备的初步设计概算,没有初步设计概算的,可以非标准设备的造价作为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的计费额。
计算非标准设备设计费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合理界定非标准设备。通常,根据设计人提出的设备技术要求,可直接项设备供应商购买的设备为标准设备。非标准设备,是指非定型、未纳入生产标准,不能在市场上直接采购,需要设计人员进行专门设计,设备生产企业根据设计图纸专门加工制造的单体设备。非标准设备应当是具有一定功能的单体设备,原则上组成单体设备的零部件,在现场施工安装的不属于非标准设备的范畴。非标准设备的种类繁多,非标准设备的范围因行业不同而不相同,应依据有关规定加以区分。
2)非标准设备不是固定不变的。同一类型非标准设备使用较多,完成标准化、定型化设计和生产的,即转化为标准设备,这类设备不得再按照非标准设备收取设计费。
3)非标准设备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不是不变的。随着科技进步和设计手段进步,原有属于复杂类设备的,可转化为较复杂类或一般类设备。非标准设备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发生变化的,应按实际情况计取设计费率。
4)本表所列非标准设备及非标准设备的分类均为示例,没有列明的非标准设备应当比照本表所列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复杂程度和设计工作量确定其类别。
5)多台(套)相同的非标准设备,自第二台(套)起乘以0.3的调整系数收费,设计收费总额可以采用一下工式计算:
P=Pi×[1+0.3×(n-1)]
其中:P-该项非标设备设计费总额,Pi-该项非标设备单台设计收费额,n----该项相同非标设备的总台数。
6)非标准设备以及非标准设备设计费率取值,由发包人与设计人根据本表和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在已有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基础上进行局部修改的,其设计费由由设计人与发包人协商确定。

网友:
做设备还有提成拿的啊?做技术支持的是不是也应该有的

网友:
做技术的没提成吧,,,

网友:
加起来到利润的30%算多的,五五开,是具体情况四六开。

网友:
提成?不存在的

网友:
之前有一家有良心的公司,合同金额的1个点,能兑现

网友:
没有提成,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