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IMO螺杆泵

楼主(2017-08-03):
请问哪位知道IMO螺杆泵,型号是D4-032L2-YVBP的流量压力等技术参数,谢谢

网友:
这种泵网上都有供应商的,建议咨询他们才会准确些,http://www.jmvmt.com/list/?2_1.html

网友:
找供货商直接问

网友:
最好是用IMO的样本来查找数据

网友:
那家的也不说。

楼主:
谢谢,已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