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种检测设备

楼主(2017-08-03):
       有没有一种设备可以检测图片中空调内外机连接管外包皮粘结好坏的仪器,如果中间有缝隙没有粘住,可以检测出来,本人想的是检测缝隙透风,如果一定压力的风可以透过去,说明粘接有缝隙,存在瑕疵。必须是在线实时检测。哪位大神遇到类似的设备或者技术请提提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检测氦气检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氦气检测方式~

能否再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检测

如果有很短的距离没有粘住,中间由于拉伸也会贴在一起,所以视觉系统我感觉不太合适

网友:
鎵撳厜灏辫?浜

网友:
检查有没有漏气

网友:
超声波检测

网友C:
以前公司做过,不过不是在线的。

把两端堵住,往里面充气,检测是不是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公司做过,不过不是在线的。

把两端堵住,往里面充气,检测是不是漏气

你理解错了,我不是检测管子漏不漏气,而是检测两根管平行粘在一起时中间那个缝隙是不是有断续现象,如图片中的箭头所指向的那个缝隙。

网友:
密封环境下 检测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