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ABS件可以做到阻燃V0级吗?

楼主(2017-08-03):
透明ABS件可以做到阻燃V0级吗?

网友:
没有透明的阻燃ABS塑料。因为,要使得ABS达到阻燃效果,就需要添加阻燃剂。添加了阻燃剂之后,阻燃ABS就做不到透明的了。
建议改用透明的阻燃PC塑料材料来替代。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 更换的话,尺寸方面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想阻燃还需加阻燃剂

网友:
楼主的零件加了阻燃剂后就不会是透明的啦

网友: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我以为是这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