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提高质量、效率的设备机器

楼主(2017-08-03):
折弯 压铆 钳工打孔 去毛刺 可提高 质量 效率的设备机器?求大神们帮忙推荐下

网友A:
数控折弯机可以提高折弯的效率

网友:
折弯的话用数控折弯机,每一项都有专门的设备来搞定他

网友B:
同问去毛刺有好的方法没?目前主要靠人工打磨。

网友C:
钳工打孔:磁力钻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需要专机还是柔性好的设备,就我们汽车行业来说,折弯与去毛刺很难做专机,数控折弯机配套机器人抓取折弯生产,效率是很高的;打磨配专用的定位工装配合机器人抓取,来提高效率;因为机器人生产时动作基本上不变,所以质量也会有保证。

网友:
得根据你要加工产品的材料、要求等进行选择,一般折弯选数控折弯机,压铆自动铆接机(,钳工打孔可以做夹具或工装吧,去毛刺好像有去毛刺机或人工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去毛刺有好的方法没?目前主要靠人工打磨。

这种可以参考下,我们0.75的镀锌板用过,不过手动不好控制(可能会有划伤,后期做喷塑的化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工打孔:磁力钻

网上搜了下磁力钻 适合高空作业 好像现场作业跟普通钻台也没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折弯机可以提高折弯的效率

我司 现在用的就是数控折弯,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需要专机还是柔性好的设备,就我们汽车行业来说,折弯与去毛刺很难做专机,数控折弯机配套机器 ...

你们是做汽车零件 的是做流水线的 所以一般不会去换线,我司做的做的量 没有你们大 一般散件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司 现在用的就是数控折弯,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弯管的话,还是折弯机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管的话,还是折弯机专业

一般的是板材类的

网友:
我们公司目前用到的也是数控折弯机和激光切割,管类也用折管机,效率都还算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