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配置不能用

楼主(2017-08-03):
SolidWorks2016使用配置功能。做好的配置,一旦重建刷新,就会变回原来的尺寸,怎么办?这样的配置还不如不用。

网友:
尺寸配置添加有误,楼主再好好看看教程,生成设计表后好添加些,摸索试几次就会了。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问题是改变尺寸的时候没选此配置 不知对不对

网友:
在帮助系统搜索:按配置更改尺寸

网友:
感觉软件越更新越不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