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加工的位置精度

楼主(2017-08-04):
      想用销子作两个导轨的靠面,为了保证导轨平行度,要求销孔位置精度比较高。请问在什么设备上可以做到,普通CNC可以吗?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你这是要通过销钉来保证两条导轨的平行度?
按装配来讲,若是导轨平行度要求很高都是通过打表来安装的。
这一点在上银的直线导轨样本里有表述。

网友B:
看图片上的导轨比较短,要是长的导轨应该是不能靠销的吧。直线导轨安装指导都是需要一个台阶平面的。不过我们安装的圆弧导轨,就是和你这样子差不多,靠导轨本身的螺栓,和两侧的螺栓顶丝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通过销钉来保证两条导轨的平行度?
按装配来讲,若是导轨平行度要求很高都是通过打表来安装的。
 ...

是的,严格来说是需要打表。现在有时设备大批量生产装配,想探讨一下用销子辅助的可能性,如果加工精度能达到,未尝不可试一下,我们导轨长度都不长,500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上的导轨比较短,要是长的导轨应该是不能靠销的吧。直线导轨安装指导都是需要一个台阶平面的。不过我 ...

是的,传统来说都是要加工靠面的,尤其在比较大比较长的导轨上,我这边导轨比较短。现在就是想了解下位置精度较高的销孔一般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想要达到较高的精度,直接钻铰不可能,比较靠谱的方案是,钻,镗,铰,精度3丝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传统来说都是要加工靠面的,尤其在比较大比较长的导轨上,我这边导轨比较短。现在就是想了解下位置 ...

加工中心就能定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就能定位准确

具体精度数值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精度数值有吗?

我做过这样的

网友:
按规矩来

网友:
直接铣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这样的

为什么做这么多销孔,,,,,,

网友:
我都是铣个2mm深的槽安装的

网友:
精度高时通常靠留手铰的余量,调试到位后配作来保证

网友D:
如果上加工中心铣,干脆上传铣下去两条槽来固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这样的

谢谢。先钻后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上加工中心铣,干脆上传铣下去两条槽来固定好了~

不想加工面。做孔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先钻后铰的吗?

加工中心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做出来的,

我知道是加工中心,是用什么方式什么刀具呢?加工中心也有铰孔吧?恕我不是很了解加工中心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做这么多销孔,,,,,,

我那个是一块板,上面通过安装不同的孔,改变高度。

网友E:
可以钻铰加工,孔的位置精度靠机床保证,这个可以看下机床的定位精度,孔本身的精度靠机床主轴精度和刀具的精度保证,看你对销孔的精度选择合适的机床和刀具,精度要求越高,成本肯定越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钻铰加工,孔的位置精度靠机床保证,这个可以看下机床的定位精度,孔本身的精度靠机床主轴精度和刀具的 ...

网友F:
理论是OK的,实际操作会不如意。1是孔的精度(孔位置精度和孔径精度),2是销子配合精度,3是接触应力那点事情,综合起来,还不如铣槽,想节省也至少铣2个腰槽(重点标注腰槽一边的精度),再用那个直边做个块子定位呢。
以上是从实际来说的,也许一下就OK了, 也许还是得百分表来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是OK的,实际操作会不如意。1是孔的精度(孔位置精度和孔径精度),2是销子配合精度,3是接触应力那点 ...

嗯,多谢提醒

网友G:
加工中心的定位精度一般都在0.01mm以内的

网友(点评):
你这说的是定位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中心的定位精度一般都在0.01mm以内的

网友:
采用这样子的销钉定位  普通cnc上能达到该要求的精度

网友:
这的东西!普通铣床都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