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机械硬限位

楼主(2017-08-04):
请问各位大侠,请问一下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杆运动,丝杆要不要加机械硬限位??

网友A:
我们的破机械工程师也是从来不弄机械硬限位,全依赖电气,唉,人家车间几百台设备,就我们的没有机械限位,都懒得跟他说了

网友(点评):
说是必需的,听不听没你的责任

网友(点评):
不过从统计上来看,那个硬限位确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涉及安全咱就不好发表意见了

网友:
两个加个聚氨酯的缓冲垫

网友:
要有硬限位,要有软缓冲,还要有极限点

网友:
聚氨酯限位还是需要的,以防止异常情况下的碰撞~

网友B:
加2~3个槽型开关也可以啊

网友(点评):
那是电气限位 最好电气限位后加机械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破机械工程师也是从来不弄机械硬限位,全依赖电气,唉,人家车间几百台设备,就我们的没有机械限位, ...

加了硬限位,丝杆螺母走到极限位置,螺母不动,丝杆还在转动,是不是滚珠丝杆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2~3个槽型开关也可以啊

貌似自动化展会上类似结构也是用的软限位,2组接近开关

网友:
必须要加。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原因

网友:
加的软件限位 电器限位 机械限位 都有存在的必要,没有谁是可以完全替代的

网友(点评):
真正正常使用情况下,那个硬位就是防止装配划出去了,还有调试的时候划出去了,正常工作确实是个摆设,至于万一,从统计数据来看,确实很少,就像飞机天上掉下来一样的概率

网友(点评):
真正正常使用情况下,那个硬位就是防止装配划出去了,还有调试的时候划出去了,正常工作确实是个摆设,至于万一,从统计数据来看,确实很少,就像飞机天上掉下来一样的概率

网友:
加个限位比较稳妥

网友:
起、停位置加死限位,起安全防护作用,不是用来确定位置,伺服电机可以减速,不需要加缓冲垫

网友:
硬限位有2种,一种叫硬极限开关,多与电气配合使用。还有一种是机械硬限位要有一定强度,靠电机过载报警才能停下。
我修过一个没有机械限位的二手机床(也可能是以前维修后没安装)。直接后果是丝杠从丝母中脱落,我在地上找了大半天才找齐滚珠。好在工作台还在导轨上。
机床安全不能少

网友(点评):
珠子掉一地深有体会,关键是怎么一个个装进去。

网友:
软硬都加上。

网友(点评):
老板舍得才行啊

网友(2017-11-10):
硬限位?会损坏传动部分吧,感觉加限位开关光电之类的比较合适吧

网友:
参考标准的直线模组,都有机械限位的

网友:
看做什么,可以安装限位开关,防止撞车。但一般机床,不设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