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堵按RN143.2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8-04):
我要用一种插装式单向阀,需配合丝堵一起使用。样本中有开孔尺寸,关于丝堵只是说“丝堵按RN143.28”。哪位大侠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RN143.28是什么,我百度没找到这个标准

网友A:
看看“360搜索”的第一条

网友B:
单向阀和丝堵?你用的哪个厂家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360搜索”的第一条

这个帖子我搜了,还是没找到标准啊。如果我去市场上买,至少得给出型号和标准,型号我的开孔尺寸里面有,但说RN143.28没人知道;如果我自己加工,只知道尺寸,材料热处理什么的都没有,根本找不到这个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和丝堵?你用的哪个厂家的阀

华德液压,我问了他们的技术,给我的解释就是自己加工,但他竟然没有这个丝堵的标准。。。。。

网友C:
认为不错的答复。
“RN 143.28 标准是O型圈密封。
你是自己做这个丝堵吧,你可以采用国产的密封GB1235或GB3452,选用径向密封的沟槽尺寸就可以了,应该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为不错的答复。
“RN 143.28 标准是O型圈密封。
你是自己做这个丝堵吧,你可以采用国产的密封GB1235或G ...

我是被莫名的“丝堵按RN143.28”搞蒙圈了,以为这是丝堵标准,但哪都找不到,最终还是得自己加工。厂家跟我说的是,丝堵参照开孔尺寸,材料45钢以上,调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