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材质,表面处理颜色和不锈钢一样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7-08-04):
最近看到一种东西,材质是铝合金,但是表面处理后,和不锈钢的颜色一样,有知道是什么表面处理吗?

网友A:
表面最终是什么,铝还是不锈钢

网友:
硬质氧化处理

网友B:
和不锈钢一样,不锈钢和不锈钢就不一样吧。你不信试试百度 AB  2B  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最终是什么,铝还是不锈钢

铝合金材质,表面的颜色和不锈钢加工出来很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不锈钢一样,不锈钢和不锈钢就不一样吧。你不信试试百度 AB  2B  8K

这种颜色

网友:
工艺不同,颜色不同 你要的效果能达到么

网友C:
本色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色阳极

阳极本色,不会这么亮吧,表面还要耐磨,

网友(点评):
阳极耐磨性不错

网友D:
光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饰处理

那个不锈钢外观的是国外进口来的,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网友:
l铝镀铬,不过没几个单位会做

网友:
为什么汽车的铝合金轮毂外观那么亮,纹理那么一致?粗糙度那么低?

网友:
有没有一种拉丝,或者镀镍

网友:
没有实物很难判定是如何做出来的

因为能达到相同处理外观的方法太多,很多油漆等等的性能根本不是一个人能所熟知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切片看,然后找厂家来仿,表面处理的厚度有时候比外观更能说明很多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颜色

我这个也是在铝上镀的,如果是这种效果的话就是化学镀镍呗,有什么功能要求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也是在铝上镀的,如果是这种效果的话就是化学镀镍呗,有什么功能要求没有?

感觉差不多,这种表面硬度会比基体高吗?我们那个表面主要耐磨、防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差不多,这种表面硬度会比基体高吗?我们那个表面主要耐磨、防锈。

在铝做的话,中性盐雾超48小时,镀层HV硬度110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