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阀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7-08-04):
如下图红色圈中所示的阀什么作用啊?

补充内容 (2017-8-8 12:32):
全图见13#

网友A:
通断阀,一边是通路 一边是断路

网友(点评):
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断阀,一边是通路 一边是断路

什么作用呢?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断阀,一边是通路 一边是断路

泄荷阀,感觉图画反了,当油路压力过大就推开泄荷。

网友B:
液控泄荷阀代替溢流阀,油的发热可以小点, 流量大溢流阀发热很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控泄荷阀代替溢流阀,油的发热可以小点, 流量大溢流阀发热很严重吧

系统中还有溢流阀的,见254这个元件

网友C:
这个阀作用是让系统彻底泄压的,当系统的泵停止工作后,系统压力低到一定时,彻底泄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作用呢?关键

应该是电控总卸荷阀,没有动作时,泵通过这个阀卸荷,工作时电磁铁得电,阀芯推到截止位置系统开始建立压力,少画了一个电磁铁。

网友(点评):
埋在油箱里的还要电控啊,没有少画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阀作用是让系统彻底泄压的,当系统的泵停止工作后,系统压力低到一定时,彻底泄压。

应该是这样的,图纸上称这个阀叫vent valve,应该就是你解释的这样

网友:
看用途低压卸荷,单向阀前端管路卸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控总卸荷阀,没有动作时,泵通过这个阀卸荷,工作时电磁铁得电,阀芯推到截止位置系统开始建立压 ...

低压卸荷那这个阀就是有一个小的节流孔,当你系统流量小的时候阀打开压力卸掉,当流量超过设定值时阀关闭系统开始建立压力。当电机停时阀再打开,压力卸掉。但是看不太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原理跟防爆阀有点像。能否发一个全图,看一下什么执行机构需要这个阀。

网友(点评):
全图太大啊,不好发上来

网友:
发个全图来看看

楼主:
这是全图

网友:
一个简单的二位二通阀,我理解它的作用就是在泵启动压力较低时防止系统出现误动作,所以把压力卸掉,待压力达到规定值时,二位二通阀关断,系统开始工作。

网友:
感觉是卸荷阀,工作元件不工作的时候,液压油直接回油箱。当工作机构开始动作,有压力了后,卸荷回路就截断了,液压油供给执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