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 flow simulation的问题

楼主(2017-08-04):
一运行就显示:正在连接到求解器,没反应了就,如图;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解决一下,百度了几个人也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也

楼主:
别沉,萌新求助

楼主:
在线等    挺急的      小弟有福利  1个G种子作为奖励

网友:
看来大家都没用过。

网友:
坛子里鲜见有流体分析的

网友A:
我也是出学者,不清楚你用哪个版本SW,运行不了如果排除电脑非常差以外,给以下建议:
1.FLOW simulation 比较占用资源,首先确保仿真前,模型是否简化合理。
2.如果是对称模型,考虑使用对称设置,具体请查看帮助
3.可以先用最粗级别1仿真,考察你的设置是否合理4.附上回答你问题时,正在做的仿真求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出学者,不清楚你用哪个版本SW,运行不了如果排除电脑非常差以外,给以下建议:
1.FLOW simulation  ...

谢谢大侠,我用的2016,感觉是路径的问题,这两天在家用自己的电脑都装在c盘没事了,我公司的电脑应该还行,但是以前装的时候装在了d盘,我上班再试试看是不是这问题

网友:
我的没有wolidworks simulation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群主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主有没有解决办法

没有解决    公司的电脑还是不行    卸载了又装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