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在装配体中插入材料明细表,我醉了

楼主(2017-08-04):
我i在装配体中插入材料明细表,但是关闭装配体后重新打开,表格就不见了,左边设计树里面扔显示有表格。
视图中怎么也找不到表格,只有跑到设计树点隐藏再显示,才会显示出来。显示出来后又尴尬了,不能编辑。
所以,我每次关掉装配体后,就把表格删了,重新插入一个设计表,才能编辑零件代号,我醉了。你们也是这样吗?

   PS:不想在工程图中插入明细表,因为在装配中直接编辑图号,省事,不用来回切换

网友:
同样奇怪楼主的怪用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帮顶。

回复人的素质 唉!!!!

网友C:
应该是楼主操作有误。无论是重新打开还是编辑好使。

网友:
明细表不是应用在二维图里吗?

网友:
楼主SW已练至第八层,我楼上和楼下的朋友们大多只练到第四、五层,达不到那个境界,理解不了也解释不了。我不会SW,作为局外人发表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楼主操作有误。无论是重新打开还是编辑好使。

同意
楼主的问题原因估计是随意编辑的锅。。。

网友:
还是要按照软件的思想更改才能合理的应用~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
材料明细表为什么不在工程图中用呢,在装配体模型中用是什么意思,没这么用过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人的素质 唉!!!!

没看出你的素质高在哪?

网友:
装配体中间材料明细表是为了什么呢? 楼主思路神奇

网友:
随意编辑的

网友(2017-09-13):
BOM是放工程结构图中的吧

网友(2019-08-15):
应该是隐藏了。。。。。。

网友(2023-09-2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是为了  三维视图下,给零件编号。。。 一般是要出到2维图纸 然后用 爆炸视图,

网友(2023-12-26):
为什么要这样干??

网友(2024-02-02):
没用过在三维图里直接插入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