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门板升到最高处,会不会晃

楼主(2017-08-04):
这是一种设备的仓门,上下滑动;下面是20的圆柱固定,上面是6的光轴,插入深度30;
通过滑动轴承滑动,
左边是通过M6丝杆,电机带动,
不知道这个结构可否,门板用有机玻璃重量不重,

就是在最高处时,会不会晃,
请大侠指导

网友:
有限元分析试试

网友(点评):
请问做什么类型的有限元?动不动就说有限元会被认为此人很水的哦。

网友(点评):
简单的静力分析就可以了,我们一般用的Creo自带的simulate

网友:
长度呢

网友(点评):
看到了哈哈哈。晃动肯定会有的,看你能接受怎么样的范围

网友:
怎么感觉这东西好贵啊

网友:
为什么不在顶部把两光轴连接起来试试?

网友A:
光杆上端是否固定?如果固定的话,晃动主要来自直线轴承与光杆的间隙,应该不会大

另外丝杆上端需加支撑

如果上端都没有固定的话,这个结构就有问题了,晃动是必然

网友:
两个光杆上下端都固定。

网友:
如果只靠下面的圆柱支撑的话,升到最高处,一定会有晃动的

网友:
驱动最好放在中间,还有光轴适当加粗到10mm,光轴上下部同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杆上端是否固定?如果固定的话,晃动主要来自直线轴承与光杆的间隙,应该不会大

另外丝杆上端需加支撑 ...

因为空间的限制,上端无法固定哦,

网友:
可能会卡死,,,,,,

网友B:
这个要看你6mm光轴的刚性如何了。加大轴的直径或增加轴的硬度来提高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空间的限制,上端无法固定哦,

如果上端不好固定,起码得把两根杆用一横梁连接起来,再想办法加强杆的强度

网友:
再增加两个滑块可能晃动会小一些

网友:
才6的杆,肯定恍

网友:
一直认为这种结构要加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6mm光轴的刚性如何了。加大轴的直径或增加轴的硬度来提高刚性。

那种镀铬棒

网友:
感觉会晃动,两个光杆连接起来。

网友:
应该会晃。

网友C:
曾经做过D8的杆,材质SKD61,长度300左右,底部用固定座锁固,顶部开放无固定,顶部受力的时候晃得厉害,你这D6的镀铬棒,强度不知道差了多少,肯定会晃,而且你的驱动偏心放在一侧,受力不好,有可能会卡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做过D8的杆,材质SKD64,长度300左右,底部用固定座锁固,顶部开放无固定,顶部受力的时候晃得厉害,你 ...

敲错字了 ,SKD61

网友:
加粗 用钢管

网友:
这种结构肯定会有晃动,只是说在不在你允许接受的范围内,以后这种问题我建议说一下使用的具体环境,为什么要选用这种机构,这样大家才能准确的给出意见,我想这种简单的结构应该不至于要保密吧

网友:
晃是一定的   可以把光轴的上端固定  会好很多

网友:
也可以考虑增加导轨

网友:
可以采用无杆气缸直接做滑动

网友:
太高的话刚性容易满足不了

网友:
沒能力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