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有探针震动的减小消除经验?

楼主(2017-08-04):
探针进行快速的上下运动,下到一定距离的时候会碰到芯片然后通电测试,但是探针下降并碰到芯片的时候,因为冲击会引起探针的震动,导致测量数据的不准确和飘动,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望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
电器控制:探针快接近的时候有个匀减速过程,慢慢接近,靠上,

网友:
好像有利用电容充放电的消抖电路吧

网友:
三楼说得对  也可以延迟检测嘛 不知道楼住是不是单片机来测试的  如果是的话 完全可以写两句消抖的代码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