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焊机能不能用来MIG焊?

楼主(2017-08-04):
请教下各位,咱们普通的MAG焊的焊机,将保护气体换成惰性气体,可否直接进行MIG焊呢?如果不能,MAG焊的焊机和MIG焊的焊机之间有何区别呢?再延伸一下的话,二保焊的焊机与之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网友:
看看MAG焊机与MIG焊接的区别,就知道能不能换着用了。

网友A:
有的焊机是可以的,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焊机是可以的,具体看说明书,,,,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