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管道测试接头

楼主(2017-08-04):
1.请问下这个头叫法叫什么
2.怎么做这个测试接头、
这个有标准的测试接头吗?

补充内容 (2017-8-5 08:33):
材质6063、需要4公交的气体做保压测试 、
这个接头怎么做、

网友:
還以為是摩擦熔接?

网友:
个人补充如下:
(1)楼主要明确你这个管是用来干什么的,有压力吗(是正压还是负压),有的话压力范围要明确?
(2)这个管的材质是什么?
(3)既然是管道测试接头,是否涉及到经常拆装,密封等技术要求的,这个还要明确?
(4)空调管路测试楼主可以留意下,里面的管路多为无氧铜TP2M。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管是用来做冷却液的、新能源方面的、 正压负压是什么意思 材质:6063跟6063焊接后需要测试有泄漏不 需要长期拆卸、先水检、在保压测试、 我想问下这个接头怎么设计、

网友:
个人感觉那突出的应该改成O型圈或聚四氟乙烯比较合适装拆!!

网友:
什么管道啊?制冷行业系统管路测试一般都用快速接头的,材质一般都是铜的吧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车削品。通常量大由缩管完成

网友(点评):
我们这全是铝车削品加工出来的、后面在焊接的、

网友:
给发动机做密封性测试的时候,接头是用橡胶开模定制的

网友A:
用21.5长的那段作径向密封就行了,用O型圈,后面用个东西抵住。这种管子我们产品上有用,都是作定制的检漏工装。

网友:
这种管子我们产品上有用,都是作定制的检漏工装

网友(点评):
定制的捡漏工装、能给个结构吗? 我没做过这种类型的、

网友:
测试接头怎么没螺纹。

楼主:
就是没螺纹
哪些的
这个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1.5长的那段作径向密封就行了,用O型圈,后面用个东西抵住。这种管子我们产品上有用,都是作定制的检漏 ...

这个用哪家的定制的、
能给个图片结构吗?谢谢

网友:
注重品质的话请考虑美国CPC快插接头(带截止阀):

补充内容 (2017-10-10 16:35):
常用于服务器、新能源水冷板(汽车)等快插连接,针对不同的流体材质,提供相容性符合要求的金属、非金属快插接头,无溢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哪家的定制的、
能给个图片结构吗?谢谢

自己设计啊哥!O型圈径向密封,将要密封的管子插入带O型圈的孔内。O型圈在工装孔内要用套筒夹住,不用再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有个结构看下、看是不是我的那种方案 打什油润滑O型圈做测试、

网友A:
这只是其中一种
很不喜欢在论坛上发图片,都得上传到网上,再复制网页地址,很麻烦

网友(点评):
给个地址、谢谢 图片没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其中一种
很不喜欢在论坛上发图片,都得上传到网上,再复制网页地址,很麻烦

http://tieba.baidu.com/photo/p?kw=%E5%8D%97%E4%BA%AC%E5%B7%A5%E4%B8%9A%E5%A4%A7%E5%AD%A6%E8%B7%91%E9%85%B7&ie=utf-8&flux=1&tid=3105456672&pic_id=abe4bf13632762d06968df54aaec08fa503dc68b&pn=1&fp=2&see_l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