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液晶屏怎么固定

楼主(2017-08-04):
现要做一款自助设备,要垂直固定,
那种电视挂架会存在晃动
有没有做过此类固定的结构

网友:
电视架不会晃动的,如果晃动,那是你没安装好

网友A:
后面把四个螺丝

网友B:
铝合金电视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把四个螺丝

我知道后面四个固定螺丝,固定完那个有晃动吗,
我是触摸屏,触摸屏幕不会有晃动吧

网友(点评):
四个螺钉固定,然后再在边上增加4个浮动支撑,做个框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电视边框

那个边框,做为辅助固定,应该可以,主要能源受力的应该是被背面的四个螺纹孔

网友:
有专门配套的液晶屏固定架啊

网友:
那就买个大的固定支架吧,淘宝多了去了,不会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