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来帮忙辨认轴承型号

楼主(2017-08-04):
内径110,外径240,宽度不知道    能看出是双列深沟球轴承

网友A:
你这个轴承很像是在泵上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轴承很像是在泵上边用的

哥,你说对了  就是泵上用的   能算出型号来不?

网友B:
楼主确定装的是双列深沟球轴?
如果确定,那型号就是4322.

网友(点评):
楼主拆下时看看,宽度80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装的是双列深沟球轴?
如果确定,那号就是4322.

就是因为不好拆所以不知道宽度    确定不来型号

网友(点评):
如果你确定双列深沟球轴没问题,那型号就4322,宽度80只是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不好拆所以不知道宽度    确定不来型号

好的   谢谢喽  我再想办法验证一下宽度

网友:
你把内径外径测量下,宽度搞个细的东西塞进去比一下就行了,型号自然就OK

网友:
轴承属于标准件吧,有个外径,内径,再加上轴承的形式,应该可以直接推出来吧。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吧,记得这个帖子之前不是发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说对了  就是泵上用的   能算出型号来不?

看你这个泵的颜色,基本上可以猜到是什么泵,你可以给这个泵的售后打电话询问的,他们不会不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泵的颜色,基本上可以猜到是什么泵,你可以给这个泵的售后打电话询问的,他们不会不说的

你还别说   人家就是不告诉

网友:
路过,学习了。轴承一般端面有打印型号啊,双列角接触可能性大一些,双列深沟球用的很少。

网友:
调心球2322M 铜保持架,d110 D240 B80

网友(2018-08-31):
7322ACM(BM)/DB,成对角接触轴承

网友(2019-05-16):
好像是成对双联角接触,7322不知道对不对